客户发来一个电磁阀资料,还真没看懂怎么驱动的

楼主(2011-04-12):
呵呵,求助看懂得网友指点一下到底如何做它的驱动电路。

网友A:
估计就是单相半波整流直接“触发驱动”,当然得附加换向和开关电路。

楼主:
有用过这玩意的朋友吗?

呵呵,能否给个示意图看看?

楼主:
手机上来看看

网友B:
还有小叶不知道的东东啊
那个双稳态电磁阀是用脉冲触发,用桥式驱动,正脉冲切换到一个状态,负脉冲切换到另一个状态
最大好处是省电,不用维持电流

网友C:
错,就是有电一个稳态,没电个稳态。

网友B:
怎么和你说呢,如果这样它就不需要表述自己是双稳态的
你认为普通的电磁阀通电是什么状态,断电是什么状态

楼主:
怪麻烦了。

按照找到的这个资料讲,还要计算好发脉冲的数量为3~5个。

而且这个阀还是110VAC触发,还要搞触发隔离,还要测量半波数量,呵呵,不如直流阀来得简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没见过这个东西,第一次碰到,不知道是啥玩意。

网友B:
简单的话用两个单向可控硅就能控制了

网友C:
刚才看了说明。跟110V磁保继电器一样,所以220V半波整流驱动时间不要长了,免得烧坏。时间要求不是那么严格。

网友D:
使用单向可控硅,脉冲数量可以通过时间粗略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