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大家帮忙,关于电解电容。

楼主(2011-04-12):
是这样的,三相交流点整流后接滤波电解电容,后面还有逆变电路,电路电流比较大,100多A,电压600多V,如果在通电的过程中,断电后,不给电容放电时间,马上接着上电会有什么后果,说说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没事吧,如果是空的,那冲击电流反而大。
电存在电容里就是危险

楼主:
实际上会烧东西。。啥原因。。

网友B:
会烧电容以前的线路吧

网友A:
是不是你后边的逆变桥开机后的误导痛啊

楼主:
会烧电容以前的线路吧
引用 网友B:

确实啊,能说说原因吗?

网友C:
6楼:
2楼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没有看见?

网友D:
充电才是最危险的,过零触发,在两者电压差最小的时候导通。

楼主:
6楼:
2楼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没有看见?
引用 网友C:

是啊 但是解释不通嘛。。电容有电。。通电后电流应该小嘛。。怎么还烧东西了

网友B:
通过电解电容对地了,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电解电容的规格。

楼主:
通过电解电容对地了,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电解电容的规格。
引用 网友B:

会吗?电容断电马上上电。。就像电容一直在通电一样啊。。砸就把前面的保险搞烧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