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出现的问题,程序跑飞?

楼主(2011-04-12):
我用的是430F417,在上电的过程中液晶会显示如下图片的乱码,过3到8秒会显示应该出现的数字,有的时候乱码会一直显示,我用了外部的看们狗max6814,初始化的过程中先初始化IO口然后用SVS检测电源电压,电压小于2.9V不继续执行程序会等待复位,知道电源电压大于2.9V后才继续初始液晶和读flash数据然后主程序循环,通过我用示波器对看门狗的检测发现:在显示乱码的过程中主程序喂狗一次后程序就没有在喂狗,紧接着看门狗复位,这样循环,怎么回事,有没有大虾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我最先显示的数字是0.00

网友A:
WDT应该把所有程序搞好后再加上
否则出了问题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楼主把所有程序弄好了再加看门狗吧

网友C:
先把看门狗关了,要不会出许多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haode

楼主:
我把SVS和看门狗去掉了,但是还是出现上图的情况,我用示波器测量晶振的引脚,发现没有起振,探头接触引脚没多久久开始起振了,这太奇怪了

楼主:
不给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