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and场效应管

楼主(2011-04-12):
图中6脚输出的是什么?还有场效应管的作用是什么啊,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输出电流

网友A:
扩流作用

网友B(2012-02-17):
是扩流的作用,但输出的是电压,场效管的G脚对外围电路来说,输入电阻大的可以理解为"断路".

网友C:
运放6脚输出的是对MOS的一个偏压,这个偏压使得在MOS上可以通过一定的Ids
整个反馈环路把上面参考电阻上的电压降保持在3.5V得到横流特性

网友D:
由运放保证R13电阻上的电压精确的等于基准BT1的电压,这样这个电阻上的电流就是BT1/R13,如果这两个量都精确不变,则这个电流就精确不变。

Q3的3脚电流才是所恒流的电流,Q3用场效应管的目的,是可以保证3脚的电流非常严格的等于2脚的电流,因为1脚是绝缘栅的,几乎没有电流。如果用三极管,就不行了,1脚有基极电流。

最后,为了能让Q3的2脚电流等于R13的电流,要求运放2脚的电流非常小。这个一般难度不大,选择偏置电流满足要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