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的时候,去耦电容是靠近谁?

楼主(2011-04-12):
很多时候,一个IC,它的VCC和GND,不是在一边,比如,有些在两边
有些在一边,但是这两个脚中间还会有其他的信号线
画板的时候,是把这个去耦电容靠近VCC放置呢,还是靠近GND放置呢?

网友A:
规则是靠近源端,电源端,

网友B:
靠近用电单位~

网友C:
靠近IC的VCC脚,同时考虑IC的gng到电容的GND距离,尽量做到IC的GNG,VCC和电容构成的电流回路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