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卡最新进展

楼主(2011-04-12):
wangkj:展我的显卡最新进:双层,透明,显示地址随意设置,软件复位指令。 后面即将进行的改进:加速输入,块拷贝,回读。 http://t.cn/hrIvFz

已购买显卡的,如果需要更新ip core ,只要负担来回运费,免费升级。在北京的,也可以拿过来,几分钟给升级。
源码线路图在 diy 板块查我以前的帖子。

楼主:
回帖给分,没人要么?

网友A:
要啊,新手没分ing

网友B:
我顶你一把。

网友C:
嘿嘿,弄回来后就试了下,然后就一直米有玩

分给俺吧:lol

网友D(2011-05-28):
觉得楼主很有专业精神,专门把楼主的贴翻了出来..给你说一下,我对这个DIY的看发..
对事不对人,如有冒犯多多包含...
1 很久之前我都有过这个设计的想法,就是做个VGA显卡给 MCU用.....
除了娱乐,和个人喜好,...要找个8位MCU的系统,需要用到VGA,还真的找不出.....
需要用到 VGA作为显示的,都是大系统,ARM,I386,都是跑OS的..
好显然,这个设计的逻辑,有点混乱...
正确逻辑,应该是,需要用VGA作为显示大量和复杂的数据,必须依赖高性能的MCU来处理...高性能的MCU 一般都自带VGA LCD输出了...

网友E:
自己做的显卡?

楼主:
这个不仅仅是vga,支持全系列lcd.这个是行业应用,非民用市场。
最新的,比50-100的epson的专用芯片功能还强悍。
下周总结,写份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