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取消T60的超级密码的方法。谢谢

楼主(2011-04-12):
(无正文)

网友A:
对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B:
重装也没有用,可能需要换主板,我记得它是和PC的各个部件例如硬盘等是互相加密的,只用把硬盘低格再换一个主板才行。

网友C:
换主板太夸张了,密码通常保存在BIOS的存储区中或者FLASH中,前者放电就像台式机主板,后者要拆下FLASH重写,具体不是很了解,但肯定无需换主板。

楼主:
谢谢
在网上查了,只需把BIOS芯片重新写一遍即可。
有人专门干这个的,写好的芯片,40元一个,直接更换即可。

幸运的是,我突然间想到了密码,一试,能开机了,噢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