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输入的交流电压

楼主(2011-04-12):
单片机是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在110V-220V之间波动,要用单片机粗略测量输入电压?开关电源用了变压器,供给单片机的是单独隔离的一组输出

楼主:
有人这样,感觉不太好

楼主:
有人这样做,感觉不太好

楼主:
这样清一点

网友A:
1、姑且不谈这个电路能否正常工作,至少来说,如果这样接的话,就没必要用高频变压器了,直接RC降压就可以了,反正你这个电源已经不可能实现安全隔离了。
2、不知道你需要这个电压干什么,从电路上看,是否有点不伦不类,如果确实需要知道电网电压,可以使用类似1楼的电路,然后使用电压互感器检测电网电压,至少这样是安全的。

楼主:
谢谢回复。
1,这个产品的国标规定,主控电路不允许用阻容降压作电源,而且要是安全电压,我也认为应该用隔离方式去取电压,可因为成本的原因,客户居然想用4楼的方法。
2,如果抛开安全的原因,4楼的取样方法是否一定要共地,我认为要共地。
3,实际的要求是,当电源电压低于150V时输出一个开关信号去单片机作控制用,那么最省的方法或许用光藕。
4,我的难处是要劝说客户。

网友A:
1、如果国标不容许阻容,那基本上肯定要求使用隔离电源,所以4楼方式肯定不行
2、如果你这种电路,那就需要
3、可以用光耦,但还需要一些辅助电路,而且别期望精度会很高
4、在安全问题上必须说服客户,除非它能白纸黑字写明他自己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