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gui加上视窗后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1-04-12):
使用的硬件是S3C44B0+HX8347,在不支持视窗的情况下(GUI_WINSUPPORT=0),显示基本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支持视窗的情况下(GUI_WINSUPPORT=1),基本的字符显示都不行。
如:GUI_DispStringAt函数,前几次的显示都还正常,后面就不正常了,显示的字符被拉大,接着显示就完全是乱的,或者根本不显示,失去控制;但是当我单步调试的情况,显示基本都是正常的。当跳过函数(WM__GetNextIVR)时,显示就不正常,如果是单布执行这个函数,显示就OK。
以上问题,还请高手解答!

网友(2011-12-06):
如果但不正常 多半是延时的问题,建议下份源码移植,把动态内存分配到10000左右,把占空间设置大点,当然具体数值根据你的GUI的配置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