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控滤波

楼主(2011-04-12):
我要设计一个程控带通滤波器和一个程控低通滤波器。原定方案使用MAX262,可在中发没有找到,只找到一家军品级的,成本太高。有什么芯片能取代MAX262,实现此功能?中心频率(截止频率)在1K到100k可调

网友A:
MAXIM的器件小批量极其难买,如果是测试,可以试试申请样片。没办法,目前已经放弃这家公司了,除了MAX519在用(这个一般买到的散件也是二手的,新货价格就是天价),其它新的设计里一个器件都不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周申请了样片,一直没消息,今天又申请了一次,时间很紧,等样片估计来不及。。。:(

网友A:
可以用DAC+OP做滤波器,比如状态变量滤波器,截至频率,Q等参数是可控的。

可以去digikey之类的网站查一下类似的产品。

网友B:
建议你去看看LT的片子,说实话,LT的滤波器种类多,而且好用,比如1068,很好用。或者像楼上说的那样做状态变量滤波器,改变等效电阻调节截止频率,但是没有用片子效果好。

楼主:
谢谢 6# MSP430F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