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与计数问题

楼主(2011-04-12):
假设设定定时器time0的t0l=05h,t0h=05h,中断发生后,在处理中断程序中time0是否还在继续计数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中断产生了,IC会自动将IE清零,但TIMER0不会停止

网友B:
对,它会自动重载T0L,T0H的值,重新开始计数

楼主:
那么重新给IE设置中断时,time0是否会重新载入之前设定的值?

网友B:
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t0l=05h,t0h=05h

网友B:
这个不会

网友C:
处理完中断后,返回前要再将IE置起,并将累加器AC的值恢复

网友A:
对,如果重置IE会将TIMER0重载T0L,T0H的值,谁还敢用它来做时钟等的计时!

网友D:
定时器的用法看数据手册

楼主:
嗯,刚开始看的比较头晕,呵呵

网友E:
定时器中断后,定时器读出当前的值,应该是停止计数的,等到下一次中断,会重新载入之前设定的值

网友F:
谁还敢用它来做时钟等的计时

网友A:
定时器在中断过程中,是仍然在进行计数的。因为定时器一般采用的是系统时钟作为时序。在定时器溢出时,触发中断,并重载初始设定值。

网友A:
而在运行过程中读取定时器值,读取的是当前定时器的计数值。

楼主:
嗯,这下肯定了

网友E:
计数是继续计数的,而且有些定时器会自动清零,有的需要手动清

网友G:
取决于你设定的计数模式,是自动重载还是其他模式

楼主:
OK ,明白了,多谢

网友H:
会 这是硬件在工作 与软件无关

网友H:
工作在方式0,1,3的话不会定时 但是定时器是开着的 如果是方式2的话 会重装初值 计时器会再次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