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如何设计调零电位器和满度电位器

楼主(2011-04-12):
在设计一个磁力线检测部件,传感器用的是HMC1022,该传感器的结构和特性曲线是这样的,运放我采用的是AD623,放大倍数是500倍,零磁场输出为2.5v,计划磁场为正10GS----负10GS范围内,输出电压为0~5V,但是由于不同磁阻传感器在同一磁场下输出的毫伏电压不统一(2~5毫伏的偏差),想在运放电路里安装调零和满度电位器,以调整输出为目的。大家帮我看看 这个电路应该如何实现?笨人是新手,还有很多模拟电路的知识需要学习 希望能得到解答 QQ:46439147

网友A:
既然是最终要进入MCU的,没必要考虑这些硬件调节。硬件部分只要保证一定的稳定性即可。具体调节(如零点和满度)都可以按实际系统进行软件校正便可。校正数据存入EEROM,供随后使用。

网友B:
好主意。
甚至可以设计出自动校准的程序。板上设置个开关(实际可以用个插针短路块),单片机上电时检查该引脚,为某电平则转入自动校准程序,并将校正值存EEPROM,若引脚非某电平,则在测量后读EEPROM校正之。

网友C:
再复杂一点:一设备给定标准电压,同时与你MCU通信,并将数据写到你MCU的EEPROM中,实现标定,检测自动化,实现个体化,保密相对好

楼主:
进MCU前信号已经偏得很厉害了 AD623的增益设置在500倍 1~5毫伏的信号偏差 输出就是0.5~2.5v了 还怎么进行数字矫正啊 数字矫正我早想过了 我的信号输出是0到5V 当传感器本身产生了5毫伏的偏差 输出直接就是5v了 还矫正什么啊

网友A:
to 5L:

这个可能需要从传感器本身的使用方法上来考虑,注意其中的OFFSET引脚,相关功能的使用方法手册上有具体介绍。

楼主:
复位置位我早就搞过了 误差是传感器不是一个批次造成的 希望通过零位满度解决问题

网友A:
to 7L:

HMC1022 的桥输出零偏差(Bridge Offset)最大范围是 -10mV 到 10mV 左右(加5V电压),典型为正负 2.5mV。你所说的离散性基本在其指标范围内。

前面说了,请关注其 Offset 调整功能的使用。

The OFFSET strap allows for several modes of operation when a dc current is driven through it.

• An unwanted magnetic field can be subtracted out
• The bridge offset can be set to zero
• The bridge output can drive the OFFSET strap to cancel out the field being measured in a closed loop configuration
• The bridge gain can be auto-calibrated in the system on command.

若一定要调零,可考虑在仪表放大器后面加,满度调节基本可以不予考虑。但这不是个好注意。

网友C:
进MCU前信号已经偏得很厉害了 AD623的增益设置在500倍 1~5毫伏的信号偏差 输出就是0.5~2.5v了 还怎么进行数字矫正啊 数字矫正我早想过了 我的信号输出是0到5V 当传感器本身产生了5毫伏的偏差 输出直接就是5v了 还矫 ...
引用 楼主:

放大倍数是否可以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