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场强度H的理解

楼主(2011-04-12):
一个均匀绕线的环形磁芯,H=B/u,
1)没有散磁时
由于磁芯材料非线性使得各个截面的u不同,于是在某个截面中:u变大→B变大;u变小→B变小,H值为一个固定值,相同的磁路长度,没有磁位差(HL)
2)有散磁通时
由于各个截面的有散磁通且不一样,某个截面中:当u变大→B变大;u变小→B变小时,B的变大/变小量与u的变大/变小量比值不一样,也就是H不再是一个固定值,相同的磁路长度,有磁位差(HL)
F=NI=HL→H=NI/L( 是在没有散磁通的条件下计算的,为固定值)
以上理解是否正确?
请各位路过的师傅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磁路看作电路。

楼主:
B—是磁场中某点强弱和方向的物理量。与磁导率μ有关
H—是电流的磁场强弱和方向的物理量。与磁导率μ无关,与电流有关
当绕线的环形磁芯通电时,电流产生的H为固定值(直流则为固定值;交流则为变值,设输入电流为固定值)
H=IN/L (此H为电流产生的H是固定值)
在上面的2)中由于有散磁通,磁芯的H与电流产生的H不一样
1)没有散磁通,磁芯的H与电流产生的H一样
B=Hu   Hu是因;B是果
可能是错的,说出来给大师看一下,否则连对错都不知道

网友B:
分析的有道理,,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