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跟随器的电源去耦

楼主(2011-04-12):
高手帮忙解释一下下面一段话到底有什么因果关系:
    射极跟随器的频率特性好。由于输入输出信号相位同相以及输入端的基极输入阻抗高等原因,从发射极向基极加正反馈时常常会引起振荡。
     为此,有必要充分地进行电源的去耦。特别是小电容的连接

从发射极向基极加正反馈时常常会引起振荡与有充分必要进行电源去耦有什么联系,特别是正反馈不理解。

网友A:
射随器是输入等于输出(同相), 要是加正反馈的话,输入的信号就增加。
  产生振荡的基本条件就是正反馈。
电源去耦这个我也不明白,待解释。。

网友B:
所谓的自激也就是正反馈,当反向输入端不能跟踪同向输入端的时候,会有自激的现象。电源去耦的原因是电源并不是理想的,电源是有内阻的,这样信号通过电源的内阻可以反馈到输入端,容易引起自激,所以要给电源去耦,为交流信号提供到地的通路

网友C:
射极跟随器电压增益小于1,从发射极向基极加电压正反馈时不会引起振荡,但有可能产生阻尼的衰减振荡。

充分地进行电源的去耦如何能避免射极跟随器产生振荡,这个还真的想不明白。

网友D:
大家说的都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它说是因为从发射极向基极加正反馈时会引起振荡,那信号是怎么会是通过电源内阻从发射极反馈到输入端的呢,不太明白。。

网友B:
回复 楼主:
额,不知道怎么传图上去,是这样的,你可以画出放大器的交流小信号等效模型,由于电源可以算为交流通路(dv/dt=0)所以可以将电源的内阻画到输出端(C极),电源内阻从C极的分压可以反馈到B极,所以可以引起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了,反馈到基极的了解了,基极偏置和集电极同用一个电源,电源电阻的分压不也会对集电极有影响吗,虽然不会产生振荡,但我想知道电源如果不去耦,对集电极产生的影响会导致电路产生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