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C转汇编问题

楼主(2011-04-12):
PIC 我是用 HI-TECH  C编译器, 但我怎么找不到它产生的汇编文件呢? 请问那一个是汇编文件?是不是LIST文件呢? 我可不可以直接用MPLAB的编译这些文件?

网友A:
不能直接编译,里面包含了一些附加内容。

楼主:
那我们想直接编译怎么办? 是不是把那个附加的东西去掉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我们有个客户要看我们的源代码,又不肯花钱买,所以我们公司不想给, 但又不想失去这个客户,因此决定不给C文件,,给产生的汇编文件。 但客户可以自行编译这些汇编文件。 里面有些算法用C一看就知道,但汇编的话可能花一点时间吧。

网友A:
那我们想直接编译怎么办? 是不是把那个附加的东西去掉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我们有个客户要看我们的源代码,又不肯花钱买,所以我们公司不想给, 但又不想失去这个客户,因此决定不给C文件,,给产生的汇编文件。 但 ...
引用 楼主:

把重点部分打包生成库文件即可。

楼主:
生成库文件不好,别人也会要求看产生库文件的C代码。我们跟客户说,我们是用汇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