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压转换电流的电路!!!

楼主(2011-04-12):
谁有电压转换电流的电路,我需要将0-5V电压,转换成0-10mA电流的电路,网上也能搜到,就是没有什么具体参数,谁做过有具体参数的,发一张给我,谢谢啦,或者推荐一款电压转换电流的芯片,有没有10元一下的,AD694不错就是贵了点。

网友A:
用压控恒流源 不知道可行吗,应该可以吧

等待大侠的肯定,然后我把图明天发给你。

网友B:
前两天还有个同志“总结”了一个。其中一个图可以帮你实现。你自己找。

网友C:
可以用运放自己搭的,也可以直接照顾电流环设计的例子,具体还要看你的设计要求,比如电流与电压是不是正比,负载是多大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