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群课笔记] 菜农群课20110412《一点一滴** ICP 和 ISP》

楼主(2011-04-13):
从没有听过这么详细的ICP ISP讲解,菜农在众目睽睽之下,把ICP和ISP PK的体无完肤,听了这一课,这天算没虚度了。

新塘ISP固件为什么不固化到芯片里面呢?
怎样烧录ISP固件到芯片呢?
怎样使用HotIsp软件呢?
怎样使用新塘ICP软件呢?
ULINK和KEIL的版本号不同是什么意思?
助学板的ISP原理为什么这样设置呢?
。。。等等,想知道吗?
一切尽在附件里。

楼主:
怎么附件没有上传的?
题目 解,说也过滤了。

楼主:
奇怪,题目 解,说 过滤了。

网友A:
群课笔记是要记录的,是为了更多没听课的人。
建议大家自己再写些听课心得和课后练习的笔记,这样才能加深和巩固。

网友B:
顶! 我也尽快整理一份!

网友C:
看这样子还是不够的,最好不要直接聊天记录堆积

网友D:
多谢整理上传,顶!!!

楼主:
只怕自己理解不够准确,写了心得误导了网友,只好把聊天记录都上传了。

网友A(2011-09-30):
HotISP已全面升级

完成了全部的语音提示和语音识别命令及托盘保护。

ISP以前就版本APROM和DATAFLASH可以同时选择直接连续写。
新版本不让校验了,故产生了APROM和DATAFLASH必须2次写入的bug.

点击下载:
http://t.qq.com/download.php?fkey=/fb111430-c469-4f2a-8e59-80e2c226ea93&qid=78184763&ftype=2

网友E(2012-10-21):
大家帮忙看下问题出在那里   我用的是新唐官方的板子M051,我用icp软件把ISP固件烧进LDROM了。 可是使用ISP软件烧写程序的时候出问题啊, 我现在想做的就是脱离仿真器  使用串口烧写程序啊。  我这样做对吗 就是在烧完ISP固件后  然后不用仿真器供电MCU,采用外置给MCU供电,然后芯片的TX,RX引出来用RS232协议串口烧写程序。 我按了复位可是在ISP软件里还是连接不上,一直显示等待,才开始学M0,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研讨会的板子不能直接接电脑的串口,需要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