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中怎样查看配置位?

楼主(2011-04-13):
我把别人编译好的HEX文件导入了MPLAB中,想查看一下它的配置位是怎样设置的。不知道在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A:
点击工具栏中configure/configuration Bits set in code
通过setting栏可以看到作者的配置

网友B:
对方生成的HEX文件如果包含了正确的配置字数据,则用2楼的方法。
有一些人是手工在编程器中设置配置字的,此时则可能看到的配置字不对。

网友C:
初涉PIC单片机,不敢妄加评论。学习一下!

楼主:
对方生成的HEX文件如果包含了正确的配置字数据,则用2楼的方法。
有一些人是手工在编程器中设置配置字的,此时则可能看到的配置字不对。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的配置字不对,应该是手工在编程器中设置配置字的。有办法看到吗?

网友D:
正在学习 PIC 单片机,看看大家的讨论。

网友B:
我看到的配置字不对,应该是手工在编程器中设置配置字的。有办法看到吗?
引用 楼主:

如果有烧好程序的芯片的话,可以试试用XELTEK等编程器对芯片执行一次读操作,印象中这个读操作无法读出程序空间内的代码,但可以读出芯片的配置字。

楼主:
MPLAB中看不到,我使用PICKIT2软件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