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讯故障问题分析,请大伙帮忙分析!

楼主(2011-04-13):
现有一板子,采用RS232和另外一小板(直接插到DB9座上)进行通讯,主板上的采用的是MAX3232(因为是3.3V供电的),小板上采用的是MAX232(5V供电),现在批量生产后有部分出现的故障现象是:
1、工作一段时间后RS232通讯失败(暂时无法测到是否有信号发出);
2、断电立即重启后不能恢复正常;
3、断电放置一段时间后部分恢复正常(在客户处,或者退回公司后检查正常);
4、部分在开机的时候好就出现通讯失败,可以排除接插件的接触问题;
5、出现故障后立即更换主板,恢复正常,但可能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次出现类似的问题;
6、之前批次生产的主板出现该问题的概率很低,但最近一批出现的概率非常高;
7、主板上没有功率元件,温升很小;
请各位大侠帮忙出出主意,看问题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A:
v+ v-电压多大?

楼主:
实测,MAX3232输出的V+ V-电压在12V左右,MAX232输出的电压在15V左右!

网友A:
有故障的呢 也是?

楼主:
刚才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把小板上的芯片(很简单的芯片,就一个mcu+MAX232,没有其它东西),加热后(通电的情况下直接用热风机吹),部分小板在加热到一定温度的时候RS232通讯会失效,但是等温度降下来之后马上恢复正常,但是另外一部分小板温度降低后并未恢复正常,我间隔两小时去测(昨天下午),还是不行,但是,昨天晚上放了一夜,早上去测的时候,昨天出问题的无法恢复的两个板子居然全都恢复正常!!

网友A:
换一批升压电容试试。

网友B:
刚才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把小板上的芯片(很简单的芯片,就一个mcu+MAX232,没有其它东西),加热后(通电的情况下直接用热风机吹),部分小板在加热到一定温度的时候RS232通讯会失效,但是等温度降下来之后 ...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跟电容有关系,热环境下,电容失效,容量变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为何会放置时间2小时还有问题,但是过了一夜就好了?这作何解释?

网友C:
楼主莫非也遭遇假货?楼主有没有换过供应商?对比一下现在出问题的板子上的芯片和原来不出问题的芯片有无差异?我遇到了,快气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故障的,发现主板连发送到小板的数据能正常到达MCU,但是MCU输出信号不能发送到主板,MAX232的输出端没有了。

网友A:
你测一下max232 V+ V-电压能达到8V -8V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的情况下是可以达到的!
另外,我估计我买到的MAX232肯定是假货,我买过了的价格是2.8RMB,但是通过MAXIM的官方渠道了解到的价格是1.5$(千片的价格),差了近4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你买过了的价格是多少一片?
据说真假很难区分的说。。。。。

网友C:
我买的10块钱,比你那贵多了,论价格应该是真的,可事实上太令我失望了。你拿你原来不出问题的板子的232和现在出问题的对比一下芯片样子,我的还是能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一些差别的,至少看着有个是假的

网友D:
不知道你买过了的价格是多少一片?

网友D:
我买的10块钱,比你那贵多了,论价格应该是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们不是找的maxim的代理商买的吗?
我们也是图便宜,估计这次麻烦大了!

网友E:
這個問題和俺以前那公司生產DVB很相似,DVB 的 DB9接口通過R232線到PC機的232接口通訊,生產大概2天就會把PC機的232芯片燒壞,也是有極少部份PC的232芯片冷卻會復原。

网友F:
1、波特率问题;

2、232 芯片的电荷泵电容容量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是波特率设置问题,是不是说和波特率有关的某些器件温度特性发生较大的偏移(我用的是9600)?
我用的电容是0603的104陶瓷电容,
不知道这个图里的后面的0.1uF什么意思?

网友G:
我同意20楼的第二点.

网友C:
回复 楼主:
表示max202用0.1UF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王兄,如果是电容的容量不够(实际上确实如此),对为何关闭一段时间后恢复正常有何看法?

网友H:
先换故障板上的电容,如是0.1uF的用X7R材料的电容,如果是电解电容注意极性,换电容不能改善,说明是232转换芯片的问题,山寨货万万不能用。

网友I:
232和3232都是内置倍压电路和负压电路,用电荷泵实现的
3.3V的话,就是正负6伏的样子,5V就是正负8-9伏的样子,都在RS232的范围内,所以3V和5V供电不是问题的根本
电荷泵的电容,请参考IC规格书给定的参数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J:
你什么都没量 当我们是神仙啊 哈哈
出了问题 一步步找 问题在哪里不就完了。
CPU 坏了,程序问题,还是转换接口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楼上这位仁兄稍安勿躁,故障现象及问题我前面的帖子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其它已经没问题,电容我也确实用错了,芯片也确实是山寨的,
我只是搞不清楚为何会出现问题后,需要放置一段时间(好几个小时)就会恢复正常?
这里面的故障机理是什么?或许山寨的问题就是这么慕名奇妙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电压我也测量过,出问题的板子的也都是正常的电压范围。

网友B:
请看程序,应该是程序存在BUG,并非硬件问题引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出现问题就更不好解释这个现象了!如果程序问题,只是我重新启动应该恢复正常才对。

网友B:
你的接口初始化设置正确没有?你的TXD,RXD有没有做上下拉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1、不知道这个初始化设置正确否我如何回答,或许真有问题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有问题,只是有一部分;
2、这个确实没有加上拉或者下拉;

网友B:
猜测是管脚状态不确定,你做下上、下拉处理,并查看TXD,RXD的管脚初始化,测试下有没有改善。

网友K:
1:双方的晶振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是用MCU的内部RC,波特率是不准确的。
2:看看232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3:现在232的芯片拆机件太多,正品工业级的是20元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K:
1、小板上的MCU的振荡采用的却是RC方式的,一开始我也认为是否RC受环境温度影响,发生漂移,导致波特率不对,但是经过测试,该问题基本可以排除。
2、max232的点容确实有问题,正常的是105,但是我用了104,马上进行更换测试(但是我这次出的问题是批次问题,之前批量生产的板子采用的也是104,但是出现目前该问题的概率非常低,偶然有,但非常少,已经用了4年左右了);
3、该芯片我们采购的也确确实实有问题,马上准备采购正品行货进行更换。

网友B:
搞了几天原来买的是漏野货。

楼主:
漏野货:),
第一次听见这词

网友H:
储能电容的容量要正确,先换电容后检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好的,准备这次把"漏野货" 也全部换成正规军!

网友H:
回复 网友H:
嗯,好的,准备这次把"漏野货" 也全部换成正规军!
引用 楼主:

但别忘了储能电容也要正确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H:
了解,了解!
现在回头看看自己以前的设计,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前几天去参加了一个有关产品可靠性技术的培训,老师提到设计之前要把自己用到的所有的元器件的手册下过来(包括阻容、电感等平时容易被忽略的器件),仔细研读,看来是十分有道理的。
这个电容用错原来完全是参考了别人的设计电路,也没有仔细读过手册,导致这样的问题,惭愧啊

网友L:
布线不当,电容太大也会烧坏232芯片,或者工作有时正常有时不能工作的

网友H:
在做设计前是要仔细完整的阅读理解器件手册,这是必须的环节。

楼主:
其实。我这次问题最奇怪的是,我最有疑问的是,为何放个一段时间会恢复正常(我直接测的一个放了一夜正常,但是放置2个小时去测的时候还有问题)?
这个是我真正到目前为止还没想通的。
要么烧了,要吗干脆重启后正常,要么如果有受热后降温后恢复,这都可以理解。

网友H:
那是随机的,器件处于临界态。

网友J:
我的意思 是坏的时候 再来测量 是哪一块儿 出了问题  这样才查得出来。
程序有BUG就修改罢 硬件有问题 就换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明白!

网友M:
这帮家伙神了。我好像记得我买的MAX232直插的是0.6x元(具体忘了)。你们那么贵,真牛。

网友N:
另一款的

网友O:
我去年年底也从中发买过这种便宜的MAX3232,商人说是国内OEM的。
样机测试时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下收发没问题,偶尔出现接收端(PC机)没显示,要拔掉232电缆(用高温线自己焊了一段<1m长的三线测试电缆),再插上电缆复位单片机才ok。

我非常怀疑是这批3232有问题,不敢在正式产品中采用,而且我把I2C和SPI接口引出,准备在正式产品中用I2C接口给ARM显示板发送数据,或者用SPI+数码管接口芯片直接驱动数码管(不用单片机接收)。有了这两种备选方案,总不至于最后关头死在低级的显示问题上。

建议先别换MAX3232了,以前查过其它型号,SP3232,LTC1386都是这类芯片,可以从代理商或者分销商哪里小批量买到,如果封装一样,直接换上,从根本上杜绝此类问题。

希望看到事情进展。这个芯片太常见了,想知道国内便宜货到底可不可用。

楼主:
经查,板子上MAX3232使用的是Y5V材料的104电容,看来电容也确实有问题,准备全部更换成X7R电容。

网友P:
估计 RS232 芯片是 假货。 不一定用 MAX232, 这类芯片 很多制造商,而且引脚 兼容。

楼主:
回复 网友P:
楼上什么意思??是说可以用其它的芯片吗?其它的没有山寨的吗?

网友Q:
232芯片嫌疑比较大,这样的芯片假货太多,换其他厂家或批号的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因为之前一直都无法在公司现场模拟出故障现象,经过几天连续的测试,终于能够模拟实际情况了,明天将进行测试,看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终于就很容易判断了。

网友:
电解电容注意极性,换电容不能改善,说明是232转换芯片的问题,山寨货万万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R:
电容用的是104的Y5V的陶瓷电容,准备换成104的X7R和105的X7R

楼主:
今天早上一个客户那里出了故障,我带示波器过去测量,发现出问题时:
C1+ C1-以及C2+和C2-测不到振动波形,而正常的则是一个420KHZ的方波,判断问题就在这个山寨的MAX3232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