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单片机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1-04-13):
最近用一片PIC18F458的片子,主要用于控制一个液晶触摸屏,触摸屏控制中断INT0是高优先级。还有用到了PIC自带的两路AD通道,低优先级,来检测电压和电流。现在我想用PIC的定时器来控制一个步进电机,想请教一下各位,将定时器设为哪个优先级比较好,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看了一下,你这些任务都时序的要求都不是很强烈,随便那个设置为高都可以。

楼主:
哦,我开始将两路AD转换设为高优先级,采样一次以后间隔一段时间另外一AD再采样,进入控制界面后,触摸屏就没反应了,后改到低优先级,就可以了,我想是不是由于都是高优先级,AD就不停的采样,不管INT0的中断了。

网友A:
那要看你的AD信号发生的频率和你软件的写法了,理论上如果第一路AD处理结束前第二路AD中断已经发生,那完全可能出现这个情况。

这属于你系统设计有缺陷,不管你怎么设计中断结构,都有可能GAME OVER,你的AD应该是检测触摸屏信号的,一般这属于弱实时信号,用定时查询方式即可,用中断反而多了很多事情。

网友B:
路过,看上去好像挺深奥的

楼主:
我用的那个触摸屏控制器ADS7843,TA就是发个中断电平给单片机,然后单片机再相应的,用AD检测触摸屏信号,不太懂,请斑竹指导一下。

网友C:
ADS7843不是已经将触屏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了么,楼主为什么还要单片机用AD检测触摸屏信号?没看明白。

楼主:
不是我用AD检测触摸屏,是二楼的那位大哥说的。

网友:
应该在高优先级 ,电机响应比较快,否则有可能烧坏

网友A:
应该在高优先级 ,电机响应比较快,否则有可能烧坏
引用 网友D:

几十个us的时间,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A:
我用的那个触摸屏控制器ADS7843,TA就是发个中断电平给单片机,然后单片机再相应的,用AD检测触摸屏信号,不太懂,请斑竹指导一下。
引用 楼主:

如果已经有一个TA做按键触发中断,下面的单片机再响应用AD检测触摸屏则不需要开AD中断了,用查询即可。

楼主:
哦,学习了。多谢斑竹

网友E:
我认为应该将定时器设定为高优先级,触摸屏中断最低级别。

楼主:
我现在用的这片子晶振只有4MHZ,本来FDF上面是写的4-10MHZ ,如果我换10MHZ的晶振,是不是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振荡配置字修改为HS即可

楼主:
多谢斑竹指点,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想换一个频率更高,速度快,片内ROM更大的芯片,16位或者32位的PIC芯片,斑竹能不能推荐一下那个芯片比较适合?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需要问你的代理商。

网友F:
PIC18F458开动PLL后,可以做到10MIPS,PIC18F46K20,可以做到16MIPS。如果还闲弃慢,不知道你要不要用CAN啊,要的话,PIC24HJ64GP506,这个是3.3V的,40MIPS,或者搞个dsPIC30F4011,也可以做到30mips。

30F也好,PIC24H也好,和PIC18差异都比较大,如果你有时间折腾新的系列的话,可以好好看看,没时间的话,如果不用CAN,18F46K20最好了。

楼主:
斑竹我没代理商了,呵呵。
还有多谢楼上的指导,PIC32的怎么样,感觉用的不是很多,和24的除了位数的差别外,在性能上是不是差距真的很大?

网友G:
从介绍来说,运算性能还很牛的。
MIPS内核,
运算性能比CM3强

楼主:
呵呵,就是因为现在那个18的感觉慢,老师才叫换个32的,不过马上就要毕业了,工作也不太可能继续从事这方面的东西,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