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实验过不了

楼主(2011-04-13):
这两天做静电实验过不了,做法如下:
1、打等级3,  6KV接触放电
2、PCB板安装到铝壳中,与外边有3条连线,第一是220V电源,第二是通过RS485采集传感器信号,第三是通过网口与电脑通信,
3、打静电时间短时(2,3次)电脑显示网口断开,停止后网口恢复连接;打静电时间长时(5,6次以上)电脑显示网口断开,不能恢复。

   请问该从那方面考虑解决?

网友A:
铝壳需要接地牢靠,启动屏蔽作用;
网口外框通过一电阻于外壳相连;
在网口数据线上加TVS.

网友B:
我记得在哪里看到过说,RJ45座不用用哪种带变压器的,否则很难过,但自己也没试过,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用了这种座?

网友C:
铝壳要有效接地,而且PCB的地要与铝壳想接,而且还要注意想接得方式,不然会对其他EMC产生影响。

楼主:
谢谢两位:
    铝壳是可靠接地的,网口外框通过电容连接到铝壳上,网口数据没加TVS,RJ45选的是内部嵌隔离的,今天给PCB板套了4层静电袋,可以达到等级4,通信中断后可以恢复。

网友D:
检查各个面的接地情况,静电主要考虑的是接地情况,印制板有没有离壳太近的地方,避免印制板器件离外壳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