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RC回路漏电流解决

楼主(2011-04-13):
在我的一个应用里,由于负载很敏感,对RC吸收回路的漏电流已经发生了误动作,影响了系统,请教一下除了使用机械继电器外还有啥方法能够减小或者消除漏电流。谢谢!

网友A:
如果负载不是强感性的,可以不用RC吸收回路。

楼主:
负载是个大电感,已解决。还是谢谢chunyang。

网友B:
如何解决的? 我以前也碰到过,是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220V的),把RC并联在继电器的两触点端,
后来改把RC并联在电磁阀线圈两端。

楼主:
呵呵,先卖关子下下,你算算电阻和电容上谁的压降大。

网友C:
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B:
呵呵,先卖关子下下,你算算电阻和电容上谁的压降大。
引用 楼主:

我当时用的是100nF+100R  在工频50Hz 下,电容的容抗是31.847K,而电阻才100欧,肯定是电容上的压降大啊。

网友B:
顶  出结果为止

网友D(2012-10-04):
怎么解决的,请问

网友D:
高手请问,是怎么解决RC的问题的

网友D:
我的,可控硅并了,RC后,可控硅G极断开,可控硅照样输出,

网友D:
不用RC断开,变的正常

网友E:
12# wangcuikun 你的厉害呀!不过我的也厉害!我还没发触发信号,可控硅就击穿了

网友F(2016-07-27):
引用 楼主:
呵呵,先卖关子下下,你算算电阻和电容上谁的压降大。

楼主结个贴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可控硅并了,RC后,可控硅G极断开,可控硅照样输出,

可以试试把电容的值变小一下

网友G:
1、可以用压敏电阻替代RC
2、整流桥+RC ,其中R用比较高的阻值与C并联,然后接在整流桥直流侧。

网友G:
还可以这样:

网友H(2022-02-14):
引用 楼主:
负载是个大电感,已解决。还是谢谢chunyang。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