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香主,我用红外收发器TFDU4300接stm8的uart1,求帮助

楼主(2011-04-13):
硬件电路是  ,软件是固件库中的例程,但是出来的结果波形是下图所示  ,上面的是发送端,下面的是接收端的信号,接收端的信号低的时间太短了,单片机识别不了,我现在查不出是什么问题,请教香主

网友A:
根据我使用TFDU4300的经验,接收端的信号低的时间确实比较短,比发送端的高电平时间(约3/16 bit时间)要更短,但印象里没有LZ图中的那么短的 接收端的信号低时间。

LZ可以查查硬件电路看。

楼主:
谢谢。能发个好使的外围吗?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感激!!!!

网友A:
看了一下,我用的电路也差不多,只是R27用了5欧,应该差别不大。
有1点需要注意,就是接收的脉冲宽度需要大于2us。
问题可能修改固件可以解决,可以加1句:
  USART->PSCR = 1;

网友B(2012-11-25):
楼主您好,不知道您的红外通信实现了吗?小弟现在正在学习红外通信问题。但是不知道如何实现其通信。希望您能在百忙中帮助小弟。非常感谢。尤其是是现在不知道程序中有哪些需要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