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超级终端设置问题

楼主(2011-04-13):
我新建立超级终 端,但是和以前的超级终端设置不一样了。系统提醒我

楼主:
那个主机地址我应该如何填写呢。
以前设置超级终端都是
设置超级中断
        a::运行超级终端
        b:选择PC的COM口
        c:设置串口的属性(Figure 1-2)
                — Bits per second: 115200 bps
— Data bits: 8 bits
—        Stop bits: 1
—        Flow control: None
这里也没有出现上面的设置窗口啊。为啥不一样了呢。

楼主:
请各位打侠指点

网友A:
TCP/IP 那个下拉菜单中选择你的串口,然后就有了。

楼主:
可是我在下拉菜单没有出现串口的选项啊。知识选择TCP/IP啊

网友A:
说明你的电脑没有串口。如果没有的话,需要用USB转TTL模块。

在 我的电脑 -> 属性 -> 设备管理器 里面确认下。

网友B:
超级终端设置步骤: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答案?

楼主:
太感谢各位高手了啊。这么热心

网友C(2011-08-15):
teraterm pro 这款软件也是蛮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