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PCB,持续更新中........

楼主(2011-04-13):
昨天一下午画好原理图,上午大略部了一下局,持续更新中.......望高手们指点,好意见立马实现.......

楼主:
没分了,大侠们不会介意这个吧;P

楼主:
基本布通,下午进行优化修改::D

楼主:
初见成效:::D

网友A:
这么大的板子

网友B:
这么小的板子

网友B:
给点建议:
1. 晶振离开单片机引脚太远。
2. 单片机供电未加退耦电容。
3. 供电布线太细,特别是地线。
4. 四周最好加4个安装孔,可装机脚。
5. ........还有好多细节问题,再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指正,我下午改正
1、晶振确实太远了
2、我加了三个滤波电容了C9、C10、C11啊?
3、4 、这两条都改正

网友B:
J11,USB的插座放反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
2、我加了三个滤波电容了C9、C10、C11啊?
.....
引用 楼主:

加的那么远 == 没加!

要加在IC的电源供电+,-极,越靠近越好!

网友B:
你再想想,你将三个电容排在一溜,还不等于三个电容并联使用?还不如直接用一个容量大一点的电容代替?

网友B:
LZ目前比俺强多啦,还会用Protel画PCB, 至少俺还没学过,不过这两天一定要学一学,还等着俺画匠人的两轮小车呢~~~

LZ这块是51最小板,不知LZ是否想学ARM? 如对学画PCB板、学ARM感兴趣,是否能帮忙画一块Cortex-M0最小板?用于开源机器人--四轮驱动智能小车,到时送一套四轮驱动智能小车给你,也好一起跟在菜农后面学学Cortex-M0 ~~~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偶,My God!非常感谢,真是太粗心了!!!

楼主:
11# 123jj 偶明白了,明白了,一定改!!:handshak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是啊!!
这就是不画PCB的祸端啊!!以前只看原理图,原理图上都是把三个电容挨着放,结果我在PCB上也放一起了,这次一定记下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啊!!!我倒是愿意画,只是我以前没画过,没经验,只怕画的很慢,耽误了你们的时间啊!!!!

而且,我只能晚上画,白天要上班没法画啊!!!:dizzy:

楼主:
已提到的问题都改过来了,普通线宽10mil,电源线宽20mil

楼主:
太乱。。。。。

调整中。。。。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好啊!!!我倒是愿意画,只是我以前没画过,没经验,只怕画的很慢,耽误了你们的时间啊!!!!

而且,我只能晚上画,白天要上班没法画啊!!!:dizzy: ...
引用 楼主:

慢点没关系,有pa2792大哥指点,还怕啥?

不过请做好心理准备,会随时指出不满意的地方,到时不要显烦......

楼主:
慢点没关系,有pa2792大哥指点,还怕啥?

不过请做好心理准备,会随时指出不满意的地方,到时不要显烦......
引用 网友B:

那太好了,我正想学习学习画板呢!!有高人指点,求之不得!!
挑毛病我不怕,不挑毛病就改不了毛病!!!

网友B:
再给点建议:
1. 晶振的电容应靠近晶振,越近越好,有利晶振起振及稳定工作,建议再加个小电容,先各自接晶振,再通过插针转换至单片机引脚。
2. 单片机供电退耦电容有两个,C10和C11,显多余,建议移一个,接至USB供电输入端。
3. 板子可再搞小点,多布紧凑板,有利于提高布板水平。
4. ........

楼主:
23# 123jj 嗯,有道理。我也觉得板子太乱了:handshake

网友B:
面积压缩,C4,C7,C8电解电容+方向建议与C2,C3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个问题:能不能直接把USB的电源引脚或地引脚接到USB的数据传输线D+或D-上啊???
他们离得实在太近了!能连一起就好了

楼主:
面积压缩,C4,C7,C8电解电容+方向建议与C2,C3一致。
引用 网友B:

是为了好看吗???现在这样子比较好连线啊,直的!!

网友B:
你看这样布局是否紧凑些

网友B:
是为了好看吗???现在这样子比较好连线啊,直的!!
引用 楼主:

pa2792正解!

是为了美观,装配时不容易出错。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问个问题:能不能直接把USB的电源引脚或地引脚接到USB的数据传输线D+或D-上啊???
他们离得实在太近了!能连一起就好了
引用 楼主:

不行!!!

网友C:
123jj,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画一下PCB,水平有限,尽一点力。

网友B:
晶振可以只放置一个,焊接用两个IC圆孔插座,这样直接拔插晶振,不用浪费面积。
晶振补偿电容的位置不对,这样会引起天线效应。

网友B:
电路中,串口RS232C电平转换芯片和单片机之间最好加个跳线转插头,好处:
1. 有利于将串口RS232C电平转换电路独立出来, 做串口下载线,并且需引出 +5V, RXD, TXD, GND四根线。
2. 有利于将51单片机串口解放出来,做其他实验用。

网友B:
123jj,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画一下PCB,水平有限,尽一点力。
引用 网友C:

欢迎加入DIY开源团队,如是菜鸟的话,跟着一走学学,淘淘浆糊。

如是老鸟的话,一切拜托你啦,由于要做拼板,结构上有点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建议好,焊接两个晶振太复杂了,决定去掉!!!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工作了几年了,比菜鸟强点,有限。
最近项目少,有点时间不多,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做点简单的工作。

楼主:
33# 123jj 嗯,这个建议不错,决定加一个

网友B:
我这个你参考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工作了几年了,比菜鸟强点,有限。
最近项目少,有点时间不多,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做点简单的工作。
引用 网友C:

因结构关系,这块板尽管简单,但由于零件的布局限制,要布好还是有点烦的,不会太简单的。

XIANSir布的目的,是看XIANSir勤奋好学,主要想让XIANSir练练手,不过假如布的不太理想,最终可能不采用,开源DIY活动,本身的意义就在重在参于,能学到点东东,至于能力大小,不是主要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钱没力灌灌水,跟跟风~~~

网友B:
39楼 少了一个安装孔。。。:L

网友C:
因结构关系,这块板尽管简单,但由于零件的布局限制,要布好还是有点烦的,不会太简单的。

让XIANSir布的目的,是看XIANSir勤奋好学,主要想让XIANSir练练手,不过假如布的不太理想,最终可能不采用,开源DIY活 ...
引用 网友B:

双层板吧?可以发个原理图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可以让多个愿意参加的朋友一起画,谁的好就采用谁的,这样其实挺好的!!;P

楼主:
现在已经被我改的不成样子了,估计得花点功夫才能布好!!

网友B:
不急,慢工出细活。

网友B:
由于这几天在忙匠人的两轮平衡小车,时间很紧张,要在24号上海网友会上首送十套,四轮驱动智能小车暂时还没时间分身整理,是否能先帮忙画一块51板?用于匠人的开源两轮平衡小车,这个比较简单,只拼一小块加速度传感器板,SCH图纸我再整理一下,晚上给出最后定稿~~~

不过只能给3天时间搞,太晚了PCB制板来不及,如行,到时送你一套匠人的两轮平衡小车玩玩。

下面这个初稿可先看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其实可以让多个愿意参加的朋友一起画,谁的好就采用谁的,这样其实挺好的!!;P
引用 楼主:

谢谢XIANSir理解和支持,这主要是为众多参加的朋友们负责~~~ :)

网友C:
由于这几天在忙匠人的两轮平衡小车,时间很紧张,要在24号上海网友会上首送十套,四轮驱动智能小车暂时还没时间分身整理,是否能先帮忙画一块51板?用于匠人的开源两轮平衡小车,这个比较简单,只拼一小块加速度传感 ...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要求吗?板子大小,形状,固定孔位置,尺寸,接线端子位置

Altium 09的图可以吗?

C19是0603的封装?

缺少 29-04 ,DIP14 ,NE016,626-05这几个封装。

网友B:
你可以在Altium 09做好,另存为99SE的格式。

网友C:
你可以在Altium 09做好,另存为99SE的格式。
引用 网友B:

恩,但是那样就不能覆铜了。

网友B:
我用的是Altium 09,刚学着画SCH, PCB还没学,不会画,板子的大小,形状,固定孔位置,尺寸,晚上一起给出(定做的小电机今天下午刚到手,机械结构布局要先定型,才能定PCB尺寸),接线端子位置无大讲究,原则上靠边~~~

网友C:
恩,那明天再看看吧,要上班,还要陪逛街--!,不敢保证3天能完成。

网友D:
LZ是位好同学:lol

网友E:
LZ努力吧,这是一个过程

网友B:
恩,那明天再看看吧,要上班,还要陪逛街--!,不敢保证3天能完成。
引用 网友C:

反正俺也要学学画PCB, 一起画吧,多交流交流,一定能行!

楼主:
唉,刚才领导召开住宿人员安全会议,一开两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晚上接着画吧!!!:L

网友B:
恩,但是那样就不能覆铜了。
引用 网友C:

可以覆铜,但要以网格形式覆铜。

网友F:
比我画的好多啦!

楼主:
基本布通了,继续优化:::D

楼主:
上面MAX232的引脚15和16上并了两个电容:105的C3和104的C9!!!

不是说芯片的电源和地之间要接104进行滤波吗???所以我就接了C9.
那个C3是我参考网上的MAX232的连接图接上的,这个电容是干嘛的啊??也是滤波???
那C3和C9是不是可以去掉一个啊???

网友B:
你把源文件放上来,瞄瞄。:D

网友B:
1. 所有电解电容的正极和LED的正极方向一致,装配时不易错,建议正极全朝下,布线变动不大。
2. 串口转换头建议画成双排:
   232芯片端           +5V   RXD   TXD   GND
   51单片机端                  RXD   TXD
   有利于今后将RS232C串口转TTL电平使用。
3. 9芯串口插座应上移,将安装孔位置让出。
4. C11和U1  GND之间应优先布线,否则,等于没接滤波电容!

网友B:
5. 单片机复位电容C6体积有哪么大吗? :L

网友B:
6. 晶振电容C1,C5接地端直接接51单片机GND, 不能再引其他GND线, 其余GND线直接接51单片机GN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呀!非常高兴前辈愿意指正:

网友B:
上面MAX232的引脚15和16上并了两个电容:105的C3和104的C9!!!

不是说芯片的电源和地之间要接104进行滤波吗???所以我就接了C9.
那个C3是我参考网上的MAX232的连接图接上的,这个电容是干嘛的啊??也是滤波? ...
引用 楼主:

C3是电解电容,滤波低频,C9是普通高频滤波电容,业余玩玩完全可以去掉一个。

网友G:
为什么要用两个晶振呢?一个11.0592的加两个电容OK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除了第三条都改过来了,感觉第三条不是很有必要吧,左下角的支柱放在那里也挺美观的!!关键是,改那个地方对工作量比较大呀!!: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偶!!我还以为这里也和前面那样子:一个大电容和一个小电容并起来效果和一个大电容一样,小电容根本不起作用!!!

原来并起来后小电容也还可以滤高频啊!!

网友H:
电路板自己画啊!牛啊,我只看着图焊接过,惭愧

网友I:
给点建议:
1. 晶振离开单片机引脚太远。
2. 单片机供电未加退耦电容。
3. 供电布线太细,特别是地线。
4. 四周最好加4个安装孔,可装机脚。
5. ........还有好多细节问题,再说了。 ...
引用 网友B:
8楼得建议很中肯,却是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大家补办的时候也都需要考虑这些细节

网友J:
回复 网友B:

我想学ARM 我可以试试帮你画板子 给原理图吗

网友B:
还是没改过来~~~  :L:L:L

5. 单片机复位电容C6体积有哪么大吗?用最小封装的!

6. 晶振电容C1,C5接地端只能直接接51单片机GND, 不能再引其他GND线, 其余GND线应直接接51单片机GND。

网友B:
7. P6和J1之间的VCC连线去掉,从下面拉一根VCC连接,即连接C9和P8的VCC, 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B:
8. 晶振电容C1,C5的封装太大,用最小封装。

网友J:
楼主你这板子好大啊

网友J:
小车的板子 是双面还是单面啊 要覆铜不

网友B:
9. SW1电源开关封装对应的元件查过吗?好像这种封装的轻触开关有,带锁的开关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偶,这么多讲究呢??真是长见识了!!长学问了!!:D

第六条改过来了,见下图:
关于第五条复位电容,可是这个电容确实比较大呀!!22uF的。下面MAX232的电容才1uF体积都那样子,所以22uF的是不是应该大一点啊??

还有,这个板子用的都是过孔型的元器件,对于电阻和电容的封装,大点小点都没太大关系吧??反正都能够装的上,不就是电容和电阻的引脚留得短点儿、长点的区别吗??

楼主:
前辈这么快又提出了这么多改进意见啊!!!好好好,您的建议我都会认真考虑的!!谢谢前辈的热心指导啊!!:D:handshake

不过,办公室10点半要锁门,恐怕我不得不明天再接着改了!!有建议前辈尽管提,我明天上班接着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天我把几个不太确定的元件的引脚间距量一下,然后自己画几个封装!!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想学ARM 我可以试试帮你画板子 给原理图吗
引用 网友J:

欢迎加入DIY开源团队,由于这几天在忙匠人的两轮平衡小车,时间很紧张,要在24号上海网友会上首送十套,四轮驱动智能小车暂时还没时间分身整理,在[机器人]版块有Cortex-M0画的初稿,可先看一下,最后定稿估计要到本月底。

网友K:
随便说说一些开始看到的:
1.SW1是轻触开关还是闭合开关?若轻触开关好像长按才通电,是闭合开关好像不是这样表示。
2.PCB中,外框图或者边线很少有用Top Overlayer表示的,这是顶层丝印,一般用Keepoutlayer或者是Mechincel1.
3.封装问题:电解电容的封装太大了,10uF的现在一般常用有4X7或者5X7,脚距也没有这么大,一般2.0mm差不多,1uF的都可以用贴片封装,
4.有些过孔焊盘的设置有问题,0.8的孔只有1.2的焊盘,到时焊接有问题。一般是0.8的孔1.6-2.0的焊盘。
5.有些顶层的丝印却是镜像,很不习惯。

其他以后再说。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水平也很有限,只能做到这水平了。有点事情的先忙。布了一半,烂尾楼了。

网友B:
在原理图中我修改了几个地方,USB电源采用一个弹跳小开关

去掉MAX813L上喂狗,复位跳线帽,而是用跳线于WD、MR,只要WD、MR没有连接MAX813L是禁止复位使能的。
PFI不跟GND连接,悬空。

网友L:
线细了点  能粗就粗,特别地线电源线,晶振旁边的电容离晶振有点远,这两个电容体积一般很小的,图上的封装大了点,板子空余空间这么大,加几个LED灯吧,废不了多大事,方便调试,另外板子尽量小点,能省钱

网友M:
没分了,大侠们不会介意这个吧

网友C:
板子尺寸什么的呢?怎么没信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感觉你说的都很有道理,等一下修改。
非常感谢指导!!:handshake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要这么粗啊!!好,那我全都改粗线:普通线0.2,电源线0.4肯定够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看门狗那个方法好是好,就不知道当P1.0用于普通IO时WDI会不会影响P1.0。P1.0做输入输出都不会影响吗???

另外,关于PFI,手册上是这样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偶!!原来线是能粗就粗啊!!我还以为设定好线粗后就严格按照规定所有的线一般粗呢??呵呵,!又长学问了!!
好,那我尽量画粗!!越粗越好!!

网友N:
不太理想,还需要调理。

网友O:
原来楼主是做这种51最小系统板的,上次淘宝上买了个18块带元器件的:lol
卖的这么便宜应该节省点成本...板做小点,还有这个看门狗电路有必要吗?

网友P:
还行,总体不错

网友Q:
你不留个ISP座么。。。

网友B:
原来楼主是做这种51最小系统板的,上次淘宝上买了个18块带元器件的:lol
卖的这么便宜应该节省点成本...板做小点,还有这个看门狗电路有必要吗?
引用 网友O:

LS是用他练练手,以后好做大系统板~~~ :P

楼主:
电阻封装:AXIAL0.3——1.0
AXIAL0.3 引脚间距为300mil 约合2.54*3mm = 7.62mm
AXIAL0.x 引脚间距为x00mil 约合2.54*xmm =

楼主:
通常1/4W的电阻使用AXIAL0.3封装正合适
2W和1W的大功率电阻使用AXIAL0.6封装合适,引脚间距=6*2.54mm=15mm

楼主:
常用元件封装:
电阻(无极性双端元件)                    AXIAL0.3-AXIAL1.0

电位器(即可调电阻器)                                VR1-VR5

  无极性电容(如瓷片电容)      RAD0.1-RAD0.4

  有极性电容(如电解电容)            RB.2/.4-RB.5/1.0(一般<100uF用RB.1/.2;100uF-470uF用RB.2/.4;>470uF用RB.3/.6)。
        发光二极管                                                        RB.1/.2

楼主:
无极性电容封装:RAD0.1-0.4
其中,RAD0.1引脚间距为100mil 即1*2.54mm=2.54mm,此即万用板两个孔之间的间距。晶振引脚常用的22pF瓷片电容正好使用此封装。

以此类推:RAD0.2引脚间距为2*2.54mm
以此类推:RAD0.3引脚间距为3*2.54mm
以此类推:RAD0.4引脚间距为4*2.54mm

楼主:
唉,正在寻找极性电容和发光二极管的封装::RB.2 RB.4。。。。。。

楼主:
极性电容的封装被我找到了:::在Protel99SE的\Pcb\Generic Footprints目录下的Advpcb.ddb文件中

网友B:
回wljs012:

昨晚搞了一下封装,今早重新考虑整理了一下原理图。
下午要出去,明天要出差,可能要等到后天才有时间将PCB布局完成。

只能说声报歉。再讨论时请到下面连接去,不影响小盆友学习~~~
学习匠人老X,打造史上最“烂”两轮平衡小车(实况汇报)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6%8A%A5%EF%BC%89%2B

楼主:
感谢前辈们的意见,看来俺还是缺少经验啊:实际测了一下:
电解电容的封装为RB.1/.2-RB.5/.10
其中RB.1/.2的引脚间距为100mil即1*2.54mm;RB.2/.4的引脚间距为200mil即2*2.54mm

实测发现:小于220uF的电容都应该使用RB.1/.2的封装;470uF和2200uF使用RB.2/.4;3300uF到10000uF都可以使用RB.3/.6;我们这里没有更大的电容,RB.4/.8和RB.5/.10没有适用的

楼主:
正在建立自己的原理图库和PCB库。。。。

楼主:
上面那个更好啊???是90度的还是45度的??

网友B:
这个最好!

网友B:
这小板,处理好VCC,GND就覆铜过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知道这个最好了!!可是上面两个哪个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面覆铜不就连VCC的连接都不用烦了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知道这个最好了!!可是上面两个哪个更好???
引用 楼主:

二选一,还是直角好一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两面覆铜不就连VCC的连接都不用烦了吗???
引用 楼主:

还是要烦的!

先正常布通,再覆铜。

网友B:
而且覆铜只覆GND,  不覆VCC (针对双面板而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之前那种情况都是部成45度脚,可是我们老大看后说要部成90度直角,感到比较疑惑,所以上来问问。既然大家都是直角好,那应该是没问题了!!

网友B:
信号线尽量避免90度。电源,地线我认为没有关系。

网友R:
一切都是从不会到会的。

网友S:
干吗用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R:
多谢鼓励!!!;P

网友T:
为啥4个IO口都加上拉电阻?
只在p0口加就可以了吧?

网友U:
做的挺好的。

网友U:
我现在也是刚刚开始学,要向你学习

网友V:
本人是新手中的新手 学习了

网友W:
有上进心,加油!

网友X:
器件间距太大了,不实际。
从图上看你的尺寸为 丝印层,一般默认为keepout层。
u1建议搞个插座。
建议你打样做一块出来就知道实际效果了,
第一次画成这样也还可以。

网友Y:
地线和电源线可发采用铜皮来加粗

网友:
呵呵 我也画了一个pcb哦!

楼主:
如果这个能布通的话就浮云了:lol!!!加油

楼主:
这个我能布通吗???我看着它就心虚的不行啊!!!:dizzy:

网友B:
俺说白娘子的老公行,一定能布通,那就一定行!

小伙子,加油~~~  :P

网友Z:
太对了,pcb作图是要紧凑,否则会浪费空间。。。。。。

网友AA:
顶一下,俺也准备学习呢~

网友AB:
布局不够好

网友AC:
这个小板子交给我们PCB老大,还不是小菜一碟

楼主:
回复 网友AC:
您真会开玩笑啊!!!把我这样的小菜和你们的PCB老大相提并论。。
我这差不多是第一次真真正正的画PCB,而且上面那么那么布局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布!!:L

网友AD:
回复 楼主:

我觉得电源线还不够宽,应该在1mm-1.5mm左右吧

网友AE:
楼主的pcb软件是什么啊?

网友AF:
需要耐心~~~~加油~~

网友AG:
来学习了。。新手啊嘻嘻

网友AH:
我也想学了

网友AI:
:)根据你的原理图来布局,尤其是单面板,这样容易布通,呵呵,一点心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I:
我们老大说:要把电阻全放一排,电容全放一排,。。。全放一排

这样板子会显得整齐、漂亮!!

我发现这样的确是挺漂亮的,但是布线就不那么容易了!!!

网友B:
呵呵!

白娘子老公,将成果拿出来晒一晒,不负众位兄弟的捧场~~~ :lol

网友B:
回复 网友AI:
我们老大说:要把电阻全放一排,电容全放一排,。。。全放一排

这样板子会显得整齐、漂亮!!

我发现这样的确是挺漂亮的,但是布线就不那么容易了!!! ...
引用 楼主:

先要中用,再考虑中看,电阻,电容按原理图尽量做到线最短,去耦电容尽量靠近用电IC的VCC,而是不是整整齐齐的排在一起。但方向尽量一致,不要一下横着,一下竖着。

网友B:
pa2792正解!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就是传说中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吧
我尽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呀是呀,兄弟们这么捧场让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不过因为老大又布置了新的任务,再加上老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所以最近一直都没画。真是对不起大家的热心啊:dizzy:。惭愧、羞愧、没脸见人啊!!:dizzy:

不过,这个板子我一定会画完的,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热心的:handshake

楼主: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发奋了一上午,把大部分布通了,现在就剩ISP部分的电路没布通了(还有两根地线,但这个应该可以通过覆铜来解决吧),先汇报一下工作,也不枉大家的热情关心:

楼主:
使用了一个我以前没用过的招数:就是按键的四个焊盘本来有两个是没有接线的,为了布线方便,我在PCB里面直接给这两个焊盘分配了”Net",线倒是容易布了,不过我觉得应该没大问题,毕竟按键的引脚本来就是两两相连的。
不过,电源用的那个自锁按键就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幸运了——我把其中一个悬空的引脚给连到“GND”上去了!!

网友B:
你这个布局不太好,将顶上的几个输出接口位置换一下,是否容易布通?如下图。

网友B:
按键的四个焊盘这样接线没问题,但电源用的那个自锁按键焊盘接线就杯具了~~~   :L

网友B:
重点检查电源用的那个自锁按键SCH图的引脚定义和PCB图的焊盘定义。

网友B:
插件元器件的焊盘走线尽量走焊接面即底层,可以减少因为焊接水平,焊接温度过高、焊接时间过长引起的焊盘脱落等现象。同时会降低因为元器件裸露表面的导体跟走线短路。

楼主:
ISP电路部分用10mil的线布通了,现在就剩下GND线没有连起来了,下一步打算通过覆铜把GND都给连起来(其实就三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呀是呀,不过我也没有自锁按键的实物,不好测量啊!!

但是我觉得大体上不会有大问题吧,因为自锁按键的封装是标准库里面自带的,我只不过是把它的一个原来没有连线的引脚给接到GND上了,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嗯,这下全布通了,连地线也布通了,不过这次又把RS232插头的固定孔给接地了,这个没问题吧???

楼主:
欢迎大侠前辈们提意见,我会一一改正的!!!等做好了,说不定俺也要拿去出个板子,留作纪念呢??:D

网友B:
这些线都放到底层啊,不然你焊接,或者维修更换的时候,你的焊盘就杯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偶,好的!!
其实我也挺疑惑线该放顶层还是底层,可是没想明白这之间有什么太大区别,所以就全放上面了!

网友B:
白娘子老公杯具了,还开心?~~~ :lol

俺在177楼的建议是让 ISP插座离单片机近一点,提高抗干扰能力。。。。。。不改也罢。

俺在178, 179楼的建议再不听,那彻底杯具了。。。。。。 :L

网友B:
这里有严重问题,我用的这个自弹开关,中间是公共端,当按下去时,接通中间和左边,提起来是接通中间和右边。

你这样应该是短路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偶,是这样子啊!!
那好,马上改过来,全都改过来!!
的确上面那几个插座的位置有问题,改一下应该布线容易很多。。

谢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B:
C8的线从IC焊盘的中间引出,晶振走线也要注意下。几个LED灯得走线太靠近焊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偶,那看来我那个封装有问题,那我就把封装改过来!!
我也觉得中间应该是公共端,前辈这个提醒很重要,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量了一下我的51板上的自锁开关,的确是中间是公共端

网友B:
以前提醒过,晶振旁路电容的接地,一定要接单片机地,中间不能接任何地,然后地从单片机地再引出,怎么以前改正了,现在又犯这低级错误? :L

网友B:
这是什么键,单条腿能控制??? :L

楼主:
老大又布置新任务了,不知道下午还有没有时间改了——下午改不了的话只好晚上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面还有条蓝线的,可能太细了不容易辨认吧

网友:
有点浪费板子

楼主:
唉,我现在的水平估计也就这样子了,还是要继续学习的呀!!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和大侠的热心帮助,尤其是123jj前辈和pa2792前辈:handshak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指点,建议都很好,我会尽力去调整的!!

不过关于第三条,真得有必要这么近吗???我买的那个51开发板的晶振我看离单片机挺远的,也很正常工作呀!!!
当然我也知道越近越好,可是稍微远一点应该也没有太大影响吧!!:D

网友AJ:
应该没必要使用双面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好了,全都改过来了!!!

多谢123jj前辈和pa2792前辈的热心指点!!非常感谢。
虽然画的不怎么样,但是毕竟俺才学不久,还比较笨:lol,也只能先这样子了!!!
毕竟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要学,比如1302呀、18b20呀、12864呀,还有AVR单片机,所以这个就先这样子吧。

感谢前辈们的热心指导!!!:handshake

网友AK:
都是牛人呀! 有学stm32的么?

楼主:
一件心事了啦,感觉很轻松!!:lol

网友B:
关于第三条,三年之后你自会领会,呵呵~~~

题外话,对你这块实验板来说,晶振再拉远一倍也能正常工作!
但你想学什么?学淘宝上那些买51开发板的半瓶子水?还是想学chunyang和maychang两位老师的精益求精?因此,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比啥都重要,只有始终追求细节追求要点追求完美,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乃之极少犯错。比如,你原先布的地线从晶振脚引出布线,对你这块实验板而言,根本不会出任何问题,但是,假如你用此法,去布STM32,用在STM32的主频振荡器上,对不起,有可能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停振,也很正常,主要是工作频率太高了。如用在STM32的计时时钟振荡器上,那百分之一百的杯具了,因为STM32的计时时钟振荡器本身受设计和工艺影响,对晶振和布线要求极高,就算布线布的极其完美,晶振的参数用的离散性大点,就停振,更不要说你的这种布局了。

网友B:
不过,这块板比你刚开始布的那一块,要漂亮多了,赞一个~~~

网友B:
说实话,以前搞技术时,布板能偷懒的地方都偷懒,板子布的好看不好看并不很讲究,但只追求这两点:

1. 在布局上零件尽量做到规范性,如阻值相同的电阻靠在一起,电容二极管之类的极性朝一个方向等,防止工人装配时出错。
2. 在电性能上,重点考虑电源走线及滤波,晶振布局及小信号的走向,以减少干扰,稳定系统,其他能放的就放,只抓重点主要的,可保证基本不出大差错。

网友B:
一件心事了啦,感觉很轻松!!:lol
引用 楼主:

一件心事了啦?感觉很轻松?俺看是杯具了~~~   :lol

一句话,还不够细心仔细。。。。。。

网友B:
注:
1.  51单片机31脚可能不连接VCC, 但看你图上有NET线。
2.  晶振那引线可是千正万确没连接啊,俺看了半天也没看到有线~~~ :lol

网友B:
做好PCB后要做DRC检查。看有没有遗漏拉线,安全间距违规的地方。你这覆铜是地网络吗?好像没有任何网络的哦!

楼主:
209# 123jj 惭愧惭愧,光急着覆铜了,就没仔细检查,一覆铜又看不清楚飞线了,真是太该死了。。
又麻烦前辈了,真是太惭愧了::dizzy: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新手,还不会DRC,以后好好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是GND网络,

网友B:
因为我用的是protel99,所以对于DXP不熟悉,protel中是T+D调出DRC检查,你试试看是不是一样的快捷方式。

网友AL:
貌似不用两个时钟(晶振)吧?

网友AM:
对话基本看完了....电脑  好卡,基本了解 这个过程了     我刚出学校,以前在学校不知道学什么,现在是 什么都想学!  我以前 也 由于电子设计 所逼  用过DXP的  呵呵...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刚学习,能画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有实用及商用价值,赞一个~~~

给个评分吧。。。。。。。。。。。A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A级不敢啊!!:$

其实要不是前辈您和pa2792前辈的热心指导,以及21IC的朋友们这么热心关注,其实我也画不成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handshake

网友AN:
楼主能不能把原理图和PCB文件贡献上来,供学习需要的菜鸟们研究学习啊?

网友AO:
看不到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