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的的MOS管

楼主(2011-04-13):
(无正文)

网友A:
MOS管充分导通时,电流可以从S到D,也可以从D到S,而且两个方向电阻都很小。因电阻很小,故管压降可以比二极管更小,甚至比萧特基二极管更小。
MOS管作为同步整流使用,是为了避免二极管的管压降造成的损失,所以必是并联在二极管上,实际上功率MOS管体内已有一支寄生二极管,所以MOS管作为同步整流,导通时电流方向必是与体内的寄生二极管方向相同。

楼主:
MOS管充分导通时,电流可以从S到D,也可以从D到S,而且两个方向电阻都很小。因电阻很小,故管压降可以比二极管更小,甚至比萧特基二极管更小。
MOS管作为同步整流使用,是为了避免二极管的管压降造成的损失,所以必 ...
引用 网友A:

您好!
   我还有点儿疑问。
   作为同步整流的MOS管,为什么一定要考虑体二极管呢?不是只要保证MOS管的导通压降较低就可以了吗?如果同步整流时,MOS导通方向不与体二极管方向相同又有什么坏的影响呢?
    希望,再指点下小弟!谢谢

网友B:
续流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弟不才,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A:
4楼:
“如果同步整流时,MOS导通方向不与体二极管方向相同又有什么坏的影响呢?”
如果是这样,那么交流的两半个周期MOS管均可导通:半个周期通过体二极管,下半个周期通过MOS管。
两半个周期都导通,还整什么流?

网友C:
体二极管是真实存在的,不考虑怎么行。

网友D(2016-07-19):
引用 网友A:
MOS管充分导通时,电流可以从S到D,也可以从D到S,而且两个方向电阻都很小。因电阻很小,故管压降可以比二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