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protel99se中敷铜的时候死敷铜敷不上,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13):
请问下大家,用protel99se画PCB时,敷铜的时候死敷铜敷不上,是怎么回事?赐教!

网友A:
敷铜的时候死敷铜敷不上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LZ的意思是不能添加小块死铜?还是?

楼主:
就好像一大块都是地的敷铜,其中有一块没有跟地连在一起的就敷不上去

网友B:
哦,LZ,你那是软件自动帮你删除死铜了。
你把删除死铜那个勾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C:
请问下,为什么刚装好的protel布局pcb元件的时候,俺空格可以旋转,可是现在为什么旋转不了了?是哪里设错了吗?

网友A:
你有没有选中元器件?是不是锁定元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