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共射极放大电路不能直接用来功放??

楼主(2011-04-13):
(无正文)

网友A:
to LZ:

自己估算一下共射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以及射极跟随器的输出阻抗之差异。

另,还需要说明的是,单个(或单向)射极跟随的输出阻抗是极不平衡的。如何解决?自己考虑。

网友B:
共射极放大电路不能直接用来功放??
功放使用共射极放大电路的,非常之多,不过通常共射极放大电路失真相当大,输出阻抗也高,往往需要加上比较深的电压负反馈来改善。

网友C:
加上射极跟随器,可以减少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