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采集到正弦波信号分奇偶项后分别存放在两个数组

楼主(2011-04-13):
我的程序想实现一个IIR滤波操作,输入是一个1KHz的正弦波信号,然后采集1024个数存放在一个数组中,然后将数组中的奇偶项分开分别存放在两个数组中,发现偶数项中的数组都是些杂乱的混频信号,基数项中数据正常,这是怎么回事有谁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啊?原始数据显示出来也是规则的正弦波。

网友A:
采样定理是让你采集连续的数据,然后把这些连续的样本值当成一个连续的整体,不能随意分成奇偶项单独处理的.

你分成奇偶项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它采集音频的时候分成左右声道采集的,然后按奇偶排列存在了一个数组里,但是硬件上实际只用到了左声道采集数据,右声道没有用,可能是这个原因才出现了那种情况。具体还要在查查采集数据的芯片原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