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点亮1个led

楼主(2011-04-13):
(无正文)

楼主:
人 呢 ?帮个忙啊

网友A:
定时输出,改变输出高和输出低状态,LED一端加电阻接IO口,另一端接电源。

网友B:
在ti的网上不是有一大把实例程序啊,还用的着自己写吗。几乎每个资源都有实例,而且还是在RAM中仿真的,很方便的啊。:lol

楼主(2011-05-23):
找不到啊
?怎么弄

网友C:
#include "ledcfg.h"        // 此头文件由cfg.cdb在编译时自动产生,应用程序需要包含此文件

#include "evmdm642.h"        // 使用BSL时必须包含此头文件
#include "evmdm642_led.h"        // 由于使用指示灯模块需要包含相应头文件

int nCount;

void main()        // 主函数,初始化BSL、实现指示灯应用控制
{
    nCount=0;        // 变量初始化
    EVMDM642_init();        // 初始化BSL
    EVMDM642_LED_init();        // 初始化BSL的指示灯模块
    while(1)        // 主循环
    {
        EVMDM642_LED_toggle(nCount);        // 根据nCount的计数,操作相应指示灯

        EVMDM642_waitusec(200000);                // 使用软件延时约200毫秒

        nCount++; nCount%=8;                        // 切换计数值:0-7
    }
}
EVMDM642_init()是TI提供的BSL库文件里已经封装的函数,通过FPGA(TI评估板里有)控制8个LED的亮灭,想看EVMDM642_init()都进行了哪些初始化就去下个EVMDM642bsl源文件看看,里面都有。多在网上搜搜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