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6F193X的配置字写法和设置

楼主(2011-04-13):
PIC16F1937内部晶振,内部复位,用ICD2下载,编译环境是MPLAB IDE v8.33。

有2个问题,1是配置字写法,2是配置字设置是否正确。

一、PIC16F1937配置字有2个寄存器,CONFIG1和CONFIG2.

像下面这样写:
__CONFIG(1,0x0464); //配置字:
__CONFIG(2,0x1233); //配置字:

会有警告:
Warning [171]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8.18 wrong number of preprocessor macro arguments for "__CONFIG" (2 instead of 1)
Warning [171]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9.18 wrong number of preprocessor macro arguments for "__CONFIG" (2 instead of 1)

如果写成:
__CONFIG1(0x09e4); //配置字:
__CONFIG2(0x1233); //配置字:

会报错:
Error   [19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8.11 ")" expected
Error   [19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9.11 ")" expected

请问改怎么样去写。

2、配置字各个位,配置是否有错?

网友:
把括号去掉看看是否可以

楼主:
请问您说的是哪个括号?

网友:
数字外面的

楼主:
这样写
__CONFIG1,0x09e4; //配置字:
__CONFIG2,0x1233; //配置字:

结果如下:
Warning [37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8.10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285]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8.11 no identifier in declaration
Error   [31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8.11 ";" expected
Warning [37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9.10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285]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9.11 no identifier in declaration
Error   [31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9.11 ";" expected

网友:
分号不要

楼主:
__CONFIG1 0x09e4 //配置字:
__CONFIG2 0x1233 //配置字:

__CONFIG1,0x09e4 //配置字:
__CONFIG2,0x1233//配置字:

__CONFIG  1,0x09e4 //配置字:
__CONFIG  2,0x1233 //配置字:

__CONFIG  1  0x09e4//配置字:
__CONFIG  2  0x1233//配置字:

上面几种组合均报错,请指点

网友:
__CONFIG1 0x09e4
__CONFIG2  0x1233

楼主:
Warning [37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16.11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31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16.11 ";" expected
Warning [37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26.8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98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26.8 type redeclared
Error   [1098]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26.8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OSCTUNE"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1\include\pic16f1937.h:970)
Warning [37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29.7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98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29.7 type redeclared
Error   [1098]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29.7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PORTB"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1\include\pic16f1937.h:297)
Warning [37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0.8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98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0.8 type redeclared
Error   [1098]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0.8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ANSELB"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1\include\pic16f1937.h:1705)
Warning [37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1.7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98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1.7 type redeclared
Error   [1098]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1.7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TRISB"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1\include\pic16f1937.h:668)
Error   [31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1.7 ";" expected
Warning [37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3.7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98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3.7 type redeclared
Error   [1098]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3.7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PORTD"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1\include\pic16f1937.h:349)
Warning [37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4.7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98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4.7 type redeclared
Error   [1098]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4.7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TRISB"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31)
Error   [31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4.7 ";" expected
Warning [37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5.8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98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5.8 type redeclared
Error   [1098]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5.8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ANSELD"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1\include\pic16f1937.h:1731)
Error   [285]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6.1 no identifier in declaration
Warning [37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6.1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314]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36.1 ";" expected
Warning [361] E:\project\code\pic16f1937\test.c; 56.1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 int

网友A:
菜鸟告诉你怎么弄,应该没问题的。

希望分配分数的时候多给点,哈哈

    __CONFIG _CONFIG1, _DEBUG_OFF & _LVP_OFF_CPD_OFF & _CP_OFF & 。。。。
    __CONFIG _CONFIG2, _WRT_ALL& __VCAPEN_RA0......

网友B:
这样写试试!应该没问题!

__CONFIG(0x0464);     //配置字:CONFIG1     0x8007
__CONFIG(0x1233);     //配置字:CONFIG2     0x8008

网友A:
没搞过的不要乱说,程序的问题不是乱试验的,有固定的格式的。多逛逛类似的PIC论坛就得知了。
上面我已经说了正确的方法。

网友B:
楼上怎么知道我没做过,我是这样用过才说的!

楼主:
最后验证通过做法:

__CONFIG(CLKOUTEN_OFF&BOREN_OFF&CP_OFF&CPD_OFF&MCLRE_ON & WDTE_OFF & FOSC_INTOSC & MCLRE_ON & VCAPEN_OFF & STVREN_ON & PLLEN_ON);

网友:
昨天我们技术后来告诉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A:
最后验证通过做法:

__CONFIG(CLKOUTEN_OFF&BOREN_OFF&CP_OFF&CPD_OFF&MCLRE_ON & WDTE_OFF & FOSC_INTOSC & MCLRE_ON & VCAPEN_OFF & STVREN_ON & PLLEN_ON);
引用 楼主:

晕了,你查看MPLAB根目录里面的PIC193X的模板了吗?

网友A:
虽然是编译通过了,但是有可能能配置字是错的。

网友C:
在PICC里 12楼的写法是对的

楼主:
这样写试试!应该没问题!

__CONFIG(0x0464);     //配置字:CONFIG1     0x8007
__CONFIG(0x1233);     //配置字:CONFIG2     0x8008
引用 网友B:

这样写,确实可以,个人理解是相当于把把一个寄存器赋值2次,如:

i = 9;
i = 2;
只有后者有效

楼主:
晕了,你查看MPLAB根目录里面的PIC193X的模板了吗?
引用 网友A:

查看模板了,寄存器名称没有问题,如果您认为哪里不妥,请指正。

网友D:
1、
__CONFIG(1,0x0464); //配置字:
__CONFIG(2,0x1233); //配置字:
这个写法肯定是错误的。
2、
__CONFIG1(0x09e4); //配置字:
__CONFIG2(0x1233); //配置字:
这个写法的错误主要是你的前半个括号是中文输入法下输入的,你写成如下看看:
__CONFIG1(0x09e4); //配置字:
__CONFIG2(0x1233); //配置字:
3、到底应该怎么写,你可以查阅编译器安装目录下面对应芯片型号的头文件,里面一般会有示例写法,以那个为准。

网友A:
查看模板了,寄存器名称没有问题,如果您认为哪里不妥,请指正。
引用 楼主:

指正不敢当,交流吧,本人用过16F886,也是双配置字,汇编开发环境。
C不是太熟悉,在汇编的情况下,是:
   __CONFIG _CONFIG1, _FOSC_INTOSC & _WDTE_OFF & _PWRTE_OFF & _MCLRE_ON & _CP_OFF & _CPD_OFF & _BOREN_OFF & _CLKOUTEN_ON & _IESO_OFF & _FCMEN_OFF
    __CONFIG _CONFIG2, _WRT_OFF & _VCAPEN_OFF & _PLLEN_OFF & _STVREN_OFF & _BORV_19 & _LVP_OFF

照本宣科而已,我想MICROCHIP不会蠢到两个配置字在一次配置完的;因为那个括号里面的仅仅是与操作而已.不会报错因为语法没错误,但是逻辑上未必。
以上个人愚见,本人还未曾接触这么新的PIC器件。

网友B:
楼主,不是后者有效,是PICC中有2个字节配置字的特殊用法!
__CONFIG(0x0464); //配置字:CONFIG1 0x8007
__CONFIG(0x1233); //配置字:CONFIG2 0x8008
这样就可以达到您开始提出的PIC16F1937配置字有2个寄存器,CONFIG1和CONFIG2中分别写入了0x0464和0x1233。

网友E:
PICC的配置字真是弱智,这样定义会有奇异的。

网友F:
在PICC中,正确的2个配置字的写法:
__CONFIG(FOSC_INTOSC & WDTE_OFF & PWRTE_OFF & MCLRE_ON & CP_ON & CPD_ON & BOREN_ON & CLKOUTEN_OFF & IESO_OFF & FCMEN_OFF );//配置字1

__CONFIG(WRT_ALL & PLLEN_OFF & STVREN_ON & BORV_25 &  LVP_OFF );//配置字2
这个可以在PICC的用户手册中轻松查到
至于每个位的定义,可以在相应芯片的头文件中找到,需要注意的是,PICC的不同版本,对配置字中的位定义不太一样,可能会产生编译不通过的情况.

楼主:
解惑,非常感激

网友G:
嘿嘿,
PICC就是这样"BT"
刚接触16F883时也因为有两个配置字,当时懒+无聊就没有去查资料,
就在那一边乱试,一边结合CONFIG bits选项上面值看,大家上面的方面基本上都试验完了,
最后不知道咋想到整这个方式试下,居然成功了,,

__CONFIG(0x0464); //第一个CONFIG
__CONFIG(0x1233); //第二个CONFIG

我一般也很少使用那些宏,就在CONFIG bits设置好,在将值填入既是,这样也不至于出错吧?好像很多大侠不建议。当然这个要是换芯片时就有可能得重新设置,好在MPLAB设置这个也还算比较好用。。

网友D:
嘿嘿,
PICC就是这样"BT"
刚接触16F883时也因为有两个配置字,当时懒+无聊就没有去查资料,
就在那一边乱试,一边结合CONFIG bits选项上面值看,大家上面的方面基本上都试验完了,
最后不知道咋想到整这个方式试下, ...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使用宏,这样C代码才能做到一目了然,你也才会认真去研究那些配置字的区别。

网友H: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ASM Suite\Template\Code,这里所有的程序框架都有

网友I(2011-05-29):
各位大侠,16F1937的配置字2里的DEBUG位怎么不能配置?这是不是导致在用ICD2对1937进行debug时,编程后无法进入RUN的原因?

网友J(2013-01-16):
23楼的方法已实验过,确实能通过

网友:
厉害呀,各位,请问PIC16F193X怎样设置内部晶振呀,8MHZ,如何判断已经设置OK,如何设置TIMER1,哪里有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