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单片机内核的神秘面纱

楼主(2011-04-13):
单片机分51,avr,pic,飞思卡尔……。这么多种类,是不是每一种代表一种体系结构,即处理器内部ALU,控制器,存储器等等联系组织方式都不尽相同,从而造成了处理效率等不同。

网友A:
没有揭开啊

网友B:
我是来看揭开的
结果……

网友C:
被骗进来了

网友D:
被骗进来了。

网友E:
你说是不是呢?

网友F:
还想听LZ详细破析各种内核的优缺点

网友G:
我也是来看揭开面纱后的单片机的!
哎,谁能揭开让后让我等瞧瞧!!!!!!

网友H:
打到万恶的标题党

网友I:
:L我以为你揭开了呢。。

网友J:
楼主找块单片机,打开它的“天灵盖”,看个究竟!

网友K:
建议斑竹封掉发这种骗人贴的,最好封到生活不能自理
1# 我是新手226

网友L:
哆啦A梦 也忽悠人啊

网友M:
刚刚注册,报道一下

网友N:
大忽悠啊……大忽悠……

网友O:
你没看到人家是机器猫嘛 :lol 真会变!
我们只学应用,知道哪个速度快 效率高就行。具体哪里不同 真的非设计人员不知

我就不转过来了 详细的 这里有  我看了基本属实

http://sbily1988.blog.163.com/blog/static/3083772010923112152372/

不过种类远不只这些51也有好多种类,N多公司生产 大家知道的 NXP,ATMEL,INTER,STC,中颖,华邦。。。  还有NEC,MOC3062X三菱系统,东芝,COLDFIRE,ARM还分好多种类从基本的ARM7----CORTEX-R8 可能又要出新的CPU了
嵌入式单片机多得不得了 你们千万别学完了,要不然一生就这样过去了。哈哈

楼主:
我怎么成标题党了。。。
只是想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因为有些概念希望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心里有个数而已。
标题因为是临时想的,本来想的标题是单片机内核的疑惑,后来临时更改的。。哪知道会造成现在这种局面。。。
先看看20L提供的资料,看起来不错

网友P:
lz被bs了

网友Q:
被忽悠了

网友R:
如来神掌,一掌震碎你的“天灵盖”,看下LZ里的结构如何,
大忽悠来着

楼主:
没碍着你们什么事,即使我是有意的,也不用对我这么仇恨吧,本来论坛就是一起讨论问题的

网友S:
没碍着你们什么事,即使我是有意的,也不用对我这么仇恨吧,本来论坛就是一起讨论问题的
引用 楼主:

标题党!还不知悔改,BS LZ!!!:Q

网友T:
被骗同感!

楼主:
说够了吗??为了杜绝大家“受骗”,我就结贴了,对那些“被骗”的表示“遗憾”,我只是取了一个形象化的标题而已,原本希望大家一起讨论,我才没空做这种无谓的事,下次我会改进提问方式的。24楼说的很对,想这种“技术外”的问题只是出于好奇和兴趣

网友U:
回复 网友V:

你搞反了吧?不是8051越学越深奥,而是可以越用越深奥。这用法的深奥跟8051没什么关系,这是人的思想和想法深奥,只不过用8051来实现而已,你用ARM或者AVR或者其他什么CPU来实现这些用法也一样的。跟我们说话不是一个道理吗?总共的汉字就这么多个,看你怎么用,对不对。

网友W:
是的,它们代表不同的类型单片机,体系结构不同,指令集不同,但用C编程操作的话,基本上差别不大

网友D:
被骗过来的。

网友X:
还是我再来说几句,别再被骗了。。。。

网友X:
51系列的是代码和数据混合放在ROM区的,可以这么理解,对MOV A,#12H 这条汇编来说,其实它的 12H数据是和指令关联的,所以在单片机51核的指令译码阶段,核已知道12H数据在ROM中的位置,这个数据位置和当前的程序PC是关联的,可以计算知道的,所以可以直接向ROM寻址得到这个12H数据。而MOVC指令是向ROM的所有数据进行寻址的方式,也就是说你可以读写在ROM中的任意一个数据(也包括指令数据)。 还有就是ROM和RAM都是存储单元,只是一个只读,一个可读也可写罢了。MOV也好,MOVC也好,只是一种操作动作的表示,是让单片机核在译码阶段区别动作功能的表示了。并不是说对ROM的操作一定要用哪个指令,而是能知道在ROM中的数据位置地址,就能取到相应的这个数据。对RAM也是一样的,只是你的理解中RAM的地址是直接给出的好理解罢了(比如MOV A,50H),RAM的地址是50H,其实这个50H也是存在ROM中,它的读取也是按我上面说的ROM中关联的方式读取的。还有就是同样的MOV,在不同的寻址方式,其编译后的操作码(就是指令)也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自己再看看细节就知道了。
    我再来细说下: 举个列子 比如 MOV A,#12H 和MOV A,12H 这两条指令,其实他们的12H的这个数据都是存在ROM中的,那你的理解肯定是 MOV A,#12H,是向ROM中取数据12H,而MOV A,12H是向RAM中的12H单元中取数据。下面我再来说说实质:这2条指令的机器码是: 74H 12H和E5H 12H。在指令译码阶段:74H的操作码指令功能是向ROM中取得这个立即数据12H就可以了,这个立即数据的位置是在74H指令字节的下一个字节中。而E5H的操作码指令功能是向ROM中取得数据12H后,再将这个12H数据作为RAM地址向RAM单元中的12H单元中取得相应的数据。我再来说下细节MOVC这个东西。 我还是那个说法: MOVC指令是向ROM的所有数据进行寻址的方式,也就是说你可以读写在ROM中的任意一个数据(也包括指令数据)。 只是取得的数据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差别罢了,或者说是你需要的和不需要的罢了。 不需要的我们也不会去取,那我们就不在乎这些数据的所在地址到底在哪儿。 需要的数据在ROM中的地址才是我们关心的。所以你在定义有用数据在ROM中时,DPTR中的数据就是这些有用数据的地址。
    最后,51是代码和数据混合存放在ROM中的。比较ARM或其他的,代码和数据是分别存放在ROM的各个块区中。如果是直接从ROM中执行,那就没有搬运。如果从RAM中去执行的话,那就是将ROM中的代码和数据都搬运到RAM中,然后再执行。这样做的好处是提高指令运行速度。 ROM中执行速度慢,RAM中执行速度快。   这也就是单片机为什么只能运行在较低频率的瓶颈之一。因为没有外围高速的ROM配合,如果ROM器件能到200M,那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X:
我上面说的,算不算有点揭开单片机的神秘面纱了??!  请指正。

网友Y:
单片机就是判断的工具,只是实现的方法和速度的差异,外设不算核的部分,我还以为有芯片级的设计方法,结果不是那么回事,我见过的一个设计mips的工程师,他说设计单片机从来不把内部看成数字电路,而是一个个模拟的管子,我的体会也是,模拟电路的设计是单片机的基础,设计一个好的单片机,最好是先学好模拟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