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群课笔记] 菜农群课笔记之ICP与ISP----20110412(整理版)

楼主(2011-04-13):
     耗时一上午时间对HOT大叔昨晚的群课内容进行温故并整理,现将其上传,若想看直播可到下面链接处下载:https://bbs.21ic.com/icview-229746-1-1.html
        成功的路子基本相似,失败的经历各不相同,望楼下不要盲目顶贴,有失败经验的在这里以如下格式记录:①软件环境 ②硬件环境 ③现象描述 ④解决方法 ⑤一点建议 从而使得刚刚开始入门的人少走弯路,谢谢!

整理内容摘录:

整理笔记PDF版下载处:

网友整理关于ICP及ISP使用问题导读:
#9楼:ICP连接提示如下错误:ICE:Cmd error:ERROR_WAIT_HALT

网友A:
目前为止,ICP及ISP功能用过不止一次了,ICP没什么好说的,新唐ISP确实版本较多,但是只有V1.10的能连上ISP,工作稳定。多谢楼主整理上传,谢谢!

网友B:
好,辛苦了!
整理的不错,这样可以很快和有依据的入门!

网友B:
谢谢整理!
菜农与北航结盟大家应该明白要干什么了...继续给力,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叔客气!
不是俺整理的好,是大叔的讲解相当给力!

楼主:
      抛个砖希望能引到玉,将我昨天调试ICP的问题整理如下:

一、软件环境: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Build 4228) V1.03

二、硬件环境:NUC120助学板+Nu_Link_Me V1.3(M052_TINY-EVB_V002一起的)

三、现象描述: Nu_Link_Me与助学板及PC连接,Nu_Link_Me正常闪烁三次后靠近晶振的第一个绿色灯常亮,助学板的Power指示灯亮,单击连接弹出如下对话框:

NU_LINK_ME 靠近晶振第一个灯绿色常亮,第二个灯常灭,第三个绿色闪烁,第四个红色常亮;此后就一直停留在这里了。

四、解决过程:在九哥的悉心指导之下,将NU_LINK_MENUC12SRE3AN33脚相连的102电阻换成100欧姆左右的,提高SWD口的DATA脚的驱动能力。更换之后问题依旧;然后想办法测试下NU_LINK_ME是否有问题,就把掰开之前的M052_TINY-EVB_V002拿来,测试NU_LINK_ME正常,这说明PCNU_LINK_ME之间的USB线以及NU_LINK_ME没问题;接下来测试NU_LINK_ME与助学板之间接插件到NUC120RE3AN芯片之间连接,以及芯片的电源脚连接是否正常,经过一番周折(中间也测试过晶振波形,九哥说擦FLASH用不到晶振及电容,只需要电。及复位等正常)发现NU_LINK_ME上的电源为3.3V,助学板上的电源只有1.9V,顿悟...... NU_LINK_ME上的电源为1117-3.3输出的3.3V,再到助学板上的电源1117-3.3,助学板上的电源肯定不足,解决办法①将NU_LINK_ME上的1117-3.3换成5V ②助学板的电源外加(即通过方头USB接口供电),NULINK只接DATASCLKGND,不接VCC

五、一点建议:确保ICP的成功,要确保以下几点:①NU_LINK_ME及助学板的电源、复位要正常 ② NU_LINK_ME的驱动程序 ③ 确保NU_LINK_ME到助学板的连线及USB线要可靠连接。

网友B:
俺没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O(∩_∩)O~ 未见有人整理使用中发现的问题,未见有人在群里咨询关于ICP及ISP的问题,说明大叔的课讲得很及时,很到位!:P

网友C:
PDF做的很好

网友B:
这篇群课笔记应该是比较好甚至最好的一篇,等下月250助学奖励计划开始,俺认为它是首批入选者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叔给予了这么高的评价,继续努力...

网友B:
说真的,俺觉得比俺说的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里面内容都是您讲的啊 :P

网友B:
楼主是个好苗子。

楼主:
多谢大叔夸奖!
自己感觉知识太匮乏了,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遗憾大学最好的学习时光早已逝去。
现在只能靠自己摸索着前行,所有的一切均借助于网络自学,成功失败就看自己的造化了。

网友B:
只要努力,成功和失败都是进步。

网友D:
;P好苗子要好好培养

网友E:
未来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究是好苗子们的!

网友B(2011-05-13):
晕,应该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你们是明天的太阳。

楼主:
回复 网友E:

24# hotpower

多谢夸奖!:P
呵呵!俺们菜鸟的成长得多多感谢你们老鸟的悉心指导!

网友F:
不错的好东东,可惜我这没有MO ,下次买个板 跟HOT大叔 学习

网友B(2011-06-13):
这篇笔记作为新手入门确实不错

网友B:
请问三心:最后是换LM1117 5.0V解决的???

奇怪,这么多板子,有个网友又出现了,俺还是感觉是软件匹配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俺比较懒,因为ICP调试我使用的不多,习惯用串口进行调试,所以没有换,直接用USB线供电,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看今天他解决了没有。

网友G(2011-08-05):
是我的出现问题了啊!
不过,我在单片机板子上加了电源,就可以了!已经下载板子上程序,跑起来了!
但是单独用nulink和实验板连接还是不行的!实验板的电压这个时候的确是1.9V左右。实验板这个时候是不运行的!
麻烦哪位单独用nulink和实验板连接正常的,测量一下电压是不是也是1.9V,就是那个3.3v的稳压器。如果是1.9V,可能是版本问题;如果不是就是实验板的问题!

网友B:
顶起来,建议新同学认真学习。

网友B(2011-11-12):
顶起来给新生看

网友H(2011-12-20):
      抛个砖希望能引到玉,将我昨天调试ICP的问题整理如下:

一、软件环境: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Build 4228) V1.03

二、硬件环境:NUC120助学板+Nu_Link_Me V1.3(M052_TINY-EVB_V002一起的)

三、现 ...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最终要怎么解决呢
是要跟换NU_LINK_ME上的102电阻和1117-3.3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阻调整了,但1117-3.3没调整!
助学板的电源外加(即通过方头USB接口供电),NULINK只接DATASCLKGND,不接VCC
请关注#9、#30、#31!

网友I:
感谢各位,程序下载软件从哪里能下载到。

网友B(2012-01-31):
本园地的ftp里有

网友J(2012-06-18):
今天拿出来试了下,确实和楼主一样的提示,程序烧写提示正常后,不运行,好像没写对,我晕,在keil下倒是可以烧写调试仿真。ICP软件版本1.05
我是直接用nulink连接在助学板上的,其它电源都没接。

网友J:
keil下配置configure信息不能正确读写,这样不是不能设置内部外部晶振及其它一些信息了,看来还是要先解决ICP的问题,下载了最新版的
ICP软件  NuMicro_ICP_Programming_Tool_v1.18.5320
keil驱动  Nu-Link_Keil_Driver_v1.18.5320

版本一致了,现象一样啊,万用表不在,明天拿万用表测下电压

网友J:
     今天在办公室试的笔记本上试了下,还是提示出错,测试了下电压,助学板及nulink上的电压正常3.3V,也像楼主那样进行了单独供电,问题依旧。
     后来想到楼主提到(九哥说擦FLASH用不到晶振及电容,只需要电压及复位等正常),示波器不在,直接将助学板上的12MHz晶振拆下,手头上没有12MHz晶振,用了一个10MHz的晶振换上去后,利用ICP软件连接后没有问题了,真黑,板子上的晶振看来是直接挂了,或质量差些难起振,导致连接错误。

     昨天在keil下可以烧写调试仿真,看来是芯片工作在内部RC模式22MHz下,难怪感觉LED闪烁的频率比预想的要快呢。呵呵,大家可以试试,将助学板上的晶振断开。

网友B(2012-11-01):
一个PDF做的不错。

网友K(2014-01-31):
引用 楼主:
抛个砖希望能引到玉,将我昨天调试ICP的问题整理如下:

一、软件环境: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 ...

我用的是Nu_Tiny-EVB_120 V1.0 和Nu_Link-Me_001 V1.2。这两个都在一个板子上,我用万用表测了两边的供电电压都是4.6V。但是KEIL可以识别仿真器,也能配置仿真器,就是不能烧程序进芯片。我用ICP烧录程序也只能识别仿真器,不能识别芯片。

网友L(2014-07-29):
写得真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