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VR单片机可控的程控开关电源,求思路或方案...

楼主(2011-04-13):
AVR单片机可控的,输出为40V~250V,200mA~300mA的稳压电源,求思路方案...

网友A:
从功率要求看,应该选择反激电路。
从输出电压范围看,最大最小达6倍多,稍有困难,设计时需谨慎。
AVR单片机有A/D输入,PWM输出。
控制方案1:单片机PWM输出直接驱动功率管,A/D对输出电压采样,控制(稳压)由软件实现。
控制方案2:单片机PWM输出作为开关电源基准电压,A/D对输出电压电流采样,但A/D结果并不参与控制,仅用于显示。控制(稳压)仍用传统控制芯片。
方案2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2# maychang 方案1是不是会存在单片机输出的PWM频率不够的问题??
方案二  是不是指的PWM信号仍用其他芯片,如UC3842,TL949这样的芯片来产生,单片机只是负责控制一些其他外围电路等?
还有个地方没一点头绪,就是这个输出电压范围,要怎么实现?之前所接触的开关电源大多也就是输出是恒定的,就一个值,比如要求15V就是15V,最多有个误差范围,请问该怎么入手呢?没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吗  怎么不来了

网友A:
3楼:
单片机输出的PWM频率和分辨率成反比,提高了PWM频率,就要牺牲分辨率。

“方案二  是不是指的PWM信号……”这里有两个PWM,一个是UC3842或TL949这类芯片产生的,用于驱动开关管,另一个是单片机产生的,用于产生电压基准。

“还有个地方没一点头绪,就是……”
仍然是靠PWM(UC3842或TL949这类芯片产生的)的占空比改变。
而此占空比的改变,是由基准电压与输出电压比较得到的。

4楼:
你雇用的雇员,工作时间内随时等候。
不是雇员,你等候。

网友B:
4楼:
你雇用的雇员,工作时间内随时等候。
不是雇员,你等候。

;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  明白  不过希望加请求你有时间时能不能常来这个帖啊   好吗  呵呵  帮帮我这个新手   万分感激哈

楼主:
哎  什么情况  怎么感觉这么冷清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等的花儿也谢了......

网友C:
楼主要求的是连续可调还是步进可调,步进可调的步长是多少?

2# maychang 方案1是不是会存在单片机输出的PWM频率不够的问题??
单指令周期在1us的情况下(如51单片机用12M晶振),单片机输出50-60K的PWM波完全没有问题,对一般反激电源可以了。
8楼:
比如这个可改变的基准电压要怎么跟输出产生映射关系  让他知道我现在输出需要是50V时  参考电压是什么值  变为60V时  参考电压是什么值呢    他们的关系是怎样解得的   要怎么实现 ?

比如你采样输出电压比例固定为1:50(最高250V,这个分压比是极限值,实际最好将采样电压最高值小于5V)那么输出40V-250V对应的采样电压为0.8V-5V,即MCU需要产生0.8-5V的基准电压用来跟实际采样电压比较,比较的误差用来控制PWM脉宽从而将输出稳定在基准电压*50的电压点。

网友A:
8楼:
“比如这个可改变的基准电压要怎么跟输出产生映射关系  让他知道我现在输出需要是50V时  参考电压是什么值  变为60V时  参考电压是什么值呢”
可改变的基准电压与输出没有映射关系。
稳压电源之所以能够稳压,是用输出电压(一般要对输出电压进行分压)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放大,然后用比较放大后的结果控制输出电压(开关电源要通过控制芯片改变PWM去控制开关管)。如11楼所解释。

“这个参考电压由单片机来产生我理解,可是为什么要它产生的是PWM信号呢”
单片机产生的PWM信号,经低通滤波后为一直流电压,该直流电压数值与PWM占空比成正比关系。因此单片机控制其输出的PWM信号占空比(通过写入某寄存器一个数实现)即可控制该直流电压数值。该直流电压用作基准电压。改变该直流电压数值,可以通过比较放大电路控制开关管,使开关电源输出也改变。如果不用PWM,那么就要使用D/A将数字转换成模拟电压。

“基准电压与输出电压的比较时,接进误差电压放大器(TL494的1和2脚)我知道,但是4脚也是跟PWM占空比有关,还需不需要?”
TL494的4脚仍需要设置。该引脚决定死区时间,并不直接参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求是步进可调,可以通过两个按键,按一下加1V,按另一键则减1V;
谢谢你的讲解,向您确认一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按键按一下其实单片机需要产生的那个参考电压变化是1/50,通过写程序,当按键按一下,单片机产生的信号(具体实现可以通过改变单片机产生的PWM信号的占空比)相应变动1/50V,然后跟输出分压后的信号进行比较,以变压到所设置的值。对吗?
另外,还有点不解,1/50V的变化这么小,单片机可以相应步进吗,还有需要输出的参考电压信号模拟量小的时候也就0.8V这么小,再经过硬低通滤波后能得到精确的0.8V吗?
单片机产生的PWM频率不够的问题,我看到过很多人这么说,这个网址是分析的比较透透彻的,给您也参考一下
http://www.**/index.php?do=space_topic_show&menu_id=&id=6364

楼主:
回复 网友A:
TL494的4脚仍需要设置。该引脚决定死区时间,并不直接参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控制。
如果这个脚需要控制的话,具体该给它怎样的信号啊,感觉这点挺抽象的,资料上看是有说对占空比有影响,但是却很少量化到到底要给什么样的电平和怎么去控制它...
另外  再向您求助一下  像这种基于单片机控制的开关电源  电路要怎么仿真呢
我在protues仿真软件里面没有找到TL494或者UC3842这种产生PWM信号的控制芯片,不知道哪个仿真软件有这些芯片呢,同时还要有AVR单片机的,这样整个电路才可以仿真啊   如果不能仿真  难道只能一次次做板来试验?

网友C:
“另外,还有点不解,1/50V的变化这么小,单片机可以相应步进吗,还有需要输出的参考电压信号模拟量小的时候也就0.8V这么小,再经过硬低通滤波后能得到精确的0.8V吗?”
说实话,你这个可调范围大,用单片机输出PWM再滤波调基准电压是有些难度,理论上是可行,但有些不好的地方,就是低通滤波器是有延时的,即调节后需要一段时间基准电压才能稳定,不适宜于要求速度高的情况。举个调节的例子:如输出1Khz PWM波,周期是1ms,基准5V时,占空比是100%,要从40-250V步进1V,占空比需要精度到1/250,单片机占空比步进约为4us。这对单片机要求很高,所以做好做1KHz以下的PWM,频率太低对滤波延时又有影响。

建议:用MCU调基准的话最好用带DA转换的MCU,或者通过调节采样分压比(用一个数字电位器做分压电阻),这样可以固定基准电压,而调节输出电压的采样值同样可以达到目的

"单片机产生的PWM频率不够的问题,我看到过很多人这么说,这个网址是分析的比较透透彻的,给您也参考一下
http://www.**/index.php?do=space ... enu_id=&id=6364 "
这**用的是单片机的PWM模块,你自己写程序就知道了,就我说的51单片机1us的指令周期

楼主:
同时也向大家都求助一下啊  像这种基于单片机控制的开关电源  电路要怎么仿真呢
我在protues仿真软件里面没有找到TL494或者UC3842这种产生PWM信号的控制芯片,不知道哪个仿真软件有这些芯片呢,同时还要有AVR单片机的,这样整个电路才可以仿真啊   如果不能仿真  难道只能一次次做板来试验?

网友A:
14楼:
“如果这个脚需要控制的话,具体该给它怎样的信号啊,感觉这点挺抽象的,资料上看是有说对占空比有影响,但是却很少量化到到底要给什么样的电平和怎么去控制它...”

通常该引脚接地即可。TL494的4脚接地时,占空比最大为45%左右。

网友A:
14楼:
“如果不能仿真  难道只能一次次做板来试验?”
可以开关电源部分和单片机部分,两部分分别仿真。
当年没有仿真软件时,开关电源或单片机怎么用的?无非是在实验板上搭电路,一次次修改,整个电路确定之后再做板。

网友A:
15楼说的那帖,是我五年前发在电源网上的。
现在电源网已经易主,光阴流转,物是人非了。

网友B:
电源网没有易主,只是多了一个电源网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建议:用MCU调基准的话最好用带DA转换的MCU,或者通过调节采样分压比(用一个数字电位器做分压电阻),这样可以固定基准电压,而调节输出电压的采样值同样可以达到目的
MCU用的是AVR ATMEGA32,有带DA转换,
如果调采样分压的话,可以固定基准电压??不懂...  不是通过二者的比较来决定输出的吗,先调节采样分压的话不是也就为了得到需要的电压输出吗,所以这时调解完采样电压应该不能再去变动它了吧,所以这时就需要调整基准电压才能使比较达到一致,以稳定这时的输出,基准电压也不固定啊,怎么会是可以固定呢....
还有 电子电位器,我还没用过,请问是不是可以通过单片机程序去控制它的电阻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常该引脚接地即可。TL494的4脚接地时,占空比最大为45%左右。”

这个电源输出范围挺大的,我按反激的拓扑粗略计算了一下,输出电压从最小到最大这个变化过程,占空比是从0.07变化到0.66的过程,而且是理想状态,实际可能还要打折,需要的占空比范围不是更宽吗。如果占空比最大为45%左右,应该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部分分别仿真。  也很难搞啊,单片机输出给TL494那部分信号是最想考证的,但是却没办法仿...?
而且不管分两部分分别仿的意义多大,我也没有经验,就更抽象了,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呵呵。还有个问题就是,即使按两部分分别仿真,TL494那部分的仿真用什么软件呢,protues里面是没有,其他仿真软件哪个有呢?有知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15楼说的那帖,是我五年前发在电源网上的。
我对您的仰慕真是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呵呵
太厉害了  我太荣幸了  没想到此高手就是彼高手   想不到在您这漫长5年后我还有跟您在这对话这机会....

网友A:
22楼:
45%占空比,是TL494推挽工作时每路的占空比。
TL494可以单端工作,此时最大占空比为9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还有像输入是40V,输出为0-200V的话,那么应该采用升压变压器呢还是降压变压器呢??

网友A:
26楼:
输出为0-200V是做不到的。

网友D:
关注中

做个记号

网友E:
最近也打算用51和UCC3895做一台

留名关注

网友F:
Maychang果然是古道热肠。

网友E:
上传两篇论文 希望能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为什么做不到呢,不明白。而且市场上不是也很多0V-3000V的电源也有吗,只是不是程控的,但是我拆了下看不出来原理,只知道有用了SG3525,也就是PWM产生芯片,还有里面变压器也不大,而且就一个,可能是非隔离的,非隔离的都可以做到,隔离的却做不到?
2.在输入端假如市电降压整流滤波后只有36V,而输出调节为250V的时候,如果升压的时候硬件力度不够大,会不会存在输出能量供不上的问题??  不过如果用变压器去升压的话,只要根据变压器端输入输出算好变压比,应该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吧?非隔离的那种靠电感和电容电路组成的升压电路,升压的力度取决于电感电容取值,但是好像没有个固定概念,只能靠经验取值?应该会存在这个问题?  不知道我这个理解是不是有误...
3.  假如输出相对于输入要求既有升压又有降压,比如输入24V,要求输出为10V-200V的时候,要求隔离式,那么变压器应该是降压变压器还是升压呢?
4.根据反激式输出计算公式:UO=(n*UI*D)/(1-D),当占空比D很大时,甚至不要很大,当为0.8时,假如变压器次级与初级变压比n取1:2,UO就会达到很大了,即UO=2UI,有点不解,根据变压比,变压器是属于降压型的,为什么输出UO这时居然不但没有降压,反而是升压了,可以是输入(UI)的2倍大?  这些能量是怎么来的呢?变压器的作用是怎样的,难道在隔离电源中不是起的升压或者降压作用?还是说我理解的哪错了,请指导...
5.关于单片机产生PWM信号作为参考电压这点,还是有点小疑惑,请赐教哦,我想知道,可不可以通过内部的D/A转换 将设置的数字信息,也就是由按键设置的参考电压,直接转化为模拟量输出呢?  这样的话感觉不是更简单吗,也不需要用到单片机的PWM模块,也不需要再对这个单片机产生的PWM信号整理低通滤波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好的**  学习中...

网友E:
我打算这么做 现在还只是有个大致的想法

网友A:
32楼:
开关电源的工作,是开关管导通期间向输出滤波电路送去一定能量,输出滤波电路将存储的能量向负载释放。
如果负载开路,那么无论输出滤波电路存储的能量有多小,负载上的电压都将升得很高。所以开关电源要从零开始可调是做不到的,无论正激还是反激。不过,移相全桥再加上特殊的整流电路可以做到,甚至可以输出负电压。然而,那个电路相当复杂。

反激工作,输出电压与电源电压之比不完全取决于变压器匝数比,完全有可能使用降压变压器却是输出直流电压比电源电压还高。

“可不可以通过内部的D/A转换 将设置的数字信息,也就是由按键设置的参考电压,直接转化为模拟量输出呢? ”
当然可以。问题是你首帖并没有说使用D/A,而且指定AVR单片机,AVR单片机并没有D/A。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这个功率好大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哦  分析的比较有道理   但是“如果负载开路,那么无论输出滤波电路存储的能量有多小,负载上的电压都将升得很高。”  这句有点不理解,
当把占空比调制接近于0时,开关管一直处于截止状态,并且保证暂时不会去调节到其他档位一会儿,那么变压器初级线圈上就不再有电压和电流变化,那么次级,也就是输出,不就是也没有产生新的输出了吗,只剩下之前的一点能量,也就是你说的无论输出滤波电路存储的能量有多小的状态,此时假如有接一个负载一小段时间,或者测量时、采样时等本身不就有个回路在消耗这剩下的一点能量吗,难道这样在输出在一段时间后(能量消耗完后)不会为0吗,反而怎么会说“都将升得很高”呢?
2. 况且参考的有两篇论文做的就是0V起调的啊,虽然那两篇参考文献不是程控的,也不是隔离的,但是非隔离的输出端更是电感电容那些储能器件啊,他们怎么又写的是0V起调呢
3. 还有如果输出不可能0V起调(我是很相信你的实力的),那么最小可以低至多少可调呢,该怎么算该怎么控制呢,应该得有个大致的算法吧,不然是5V算最低,还是10V算最低呢,是不是,应该有个大概的约束吧

4.DA转换那个问题,是我弄错了   我以为AVR有AD转换,也有DA转换呢  呵呵   不好意思

网友A:
37楼:这个问题,说起来话就很长。
要求输出宽范围可调的电源,通常是在实验室使用而不是工业用。实验室用就要允许负载大范围变化,从开路到短路。允许自动保护(例如输出短路或负载电流很大导致),但不允许电源损坏,也不允许因电源输出超过设置值导致负载损坏。普通的开关电源,无论正激还是反激,在负载(电阻)由比较小的值变为比较大的值时,其工作模式都会变化,由电流连续模式变为电流不连续模式(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你需要仔细看看开关电源有关书籍)。你在32楼所说反激公式,仅在一种工作模式下适用,另一种工作模式下不适用。绝对不能认为一个公式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用,也不能认为PWM控制输出电压是严格的线性关系,实际上,非线性是很强烈的,而且函数关系有跳跃。
可以在开关电源输出端并联一个电阻,使电路始终工作于一种模式(死负载)。但此方法在商品中不能使用,尤其是宽范围可调的电源,因功率耗散将达到不可容忍的地步。
作为毕业设计等等,和实际的商品有很大区别。商品要放到市场上经受用户的检验,各项指标不是生产厂家决定的,是用户决定的。不能满足实验室使用的电源,只要原理说得过去,作为毕业设计也许能够通过,尤其是如果指导老师也不是很明白的话。估计你要做的这个东西,也属这类。
31楼上传的两篇**,都属于毕业论文这类,实际产品绝对不可能使用。从零开始可调,市场有实际商品。多数是采用前级开关电源,后级线性电源的方式。前级开关电源的PWM占空比由后级线性调整的调整管管压降控制。也有可编程产品,例如附件中的电源。

又如这种电源

你不妨调查一下这类电源是什么报价,因为这些产品材料成本并不是很高,所以设计的人工成本占了很大一部分,那么从价格中可以约略估计设计的复杂程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是蛮复杂的  本来觉得思路解决的差不多了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从新开始感觉到不知所措了   电源里面的东西也蛮复杂的   学问还是蛮大的   不过没关系  不能0V起调就不能吧    现在刚开始做也不能要求的太深  以后再慢慢学了
但是那最低能达到个什么程度   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也就是我该怎么知道最低大概是多少  该怎么控制才能使那个起调尽量低一点呢?
然后,还有你里面说的还有些不明白   我的理解开关电源其实是稳压电源,应该不考虑恒流吧,输出电压只决定于与基准电压的比较,所以跟负载变化会有很大关系吗?
还有即使跟负载变化有比较大的关系,但是对于我现在要做的这个小功率的电源和用途,其实负载是基本恒定的。所以如果针对这种情况具体的来说的话,工作模式会发生变化吗,会超出那个公式的模式范围吗,如果会,那我该按什么公式标准计算呢。

网友A:
39楼:
“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一是某些控制芯片存在最小脉冲宽度。例如你打算用的SG3525就是这样。3525输出的最小脉冲宽度大约是1us左右,再改变控制信号(片内运放的输出)试图让脉冲宽度减小一些,它就直接变成零。
二是整流输出的滤波电路。SG3525通常用于推挽或者半桥电路,其输出滤波是电感与电容构成。若负载电流变小(负载电阻变大)到电感中电流不连续,则开关电源工作模式改变,可能控制不住输出电压,表现为输出电压太高。输出电压太高会使控制电路减小占空比(对SG3525来说将减小到零),开关电源停止工作一段时间,然后重新开始工作,输出电压再过高,又停止工作。
所以要使“起调尽量低一点”,一是使用没有最小占空比的芯片,如TL494,二是将输出整流滤波电路的电感设计得尽量大一些(三是使用“死负载”,但在输出电压大范围变化时不可行)。
与负载变化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主要是滤波电感中电流连续与不连续(对反激来说是变压器中电流连续不连续)。如何计算,讲开关电源的书里面都有计算公式的使用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还是不大懂   但是先记住了
然后  还有我现在遇到几个问题是
1 电源的拓扑基本画出来了  但是变压器 输出滤波电感电容等器件的参数却不知道该怎么决定   可以给个参考值或者带参数的参考图吗   很多资料也是只画了图而没有具体参数   也不知道值大概该取多少
2 请问变压器参数就按上面说的那个反激公式计算可以吗   比如输入24V  设D为0.5时输出为12V,推出变压比n为1:2(次级比初级匝数)
3 最没有谱的是单片机产生的这个PWM的低通滤波计算问题,因为感觉这块直接决定着参考电压是否准确和稳定,所以参数应该是需要很精确的,但是搜了很多资料,至今没有发现满意的计算方法和解释,请问这个低通滤波电路该怎么设计呢,才能使单片机产生的这个PWM波变成所设置的参考电压值?以及怎么计算这个滤波电路的参数呢? 能给个参考图、计算方法或者参考资料可以吗

网友A:
41楼:
1&2: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开关电源手册 (第2版)》、《图解开关稳压电源的设计与应用 长谷川》。最后一本比较浅。
3、使用RC低通滤波即可。通常需要三节RC低通,两节往往不够。
要PWM转换成纹波很小的直流,PWM频率至少是RC低通转折频率10倍。要得到准确稳定直流,RC低通滤波的负载电阻必须够大(至少是RC里面的R的10倍)。
注意开关电源输出整流之后也是低通滤波,上面提到的RC低通滤波转折频率应该比开关电源输出整流滤波的转折频率高得多,最好能够做到10倍,这样单片机输出的PWM频率要求是开关电源整流滤波转折频率的百倍。

楼主:
42# maychang 哦  好的  谢谢
RC低通滤波,不加放大器的可以不,全RC组成可以吗,比如下图:
要得到准确稳定直流,RC低通滤波的负载电阻必须够大(至少是RC里面的R的10倍)。对我这个方案来讲低通滤波后是接的TL494做参考电压用啊,负载应该指的是TL494??那TL494这个负载的大小怎么算哦?
其他的还是不大理解,继续学习中

网友A:
43楼:
可以。
但前面(PWM)输出阻抗必须很低,最好小于数十欧,后面(Vref)输入阻抗必须够高,最好大于一兆欧。
另外,此滤波电路转折频率为3.4Hz,这意味着该Vref电压不可能较快变化。是否太低了?

楼主:
44# maychang 郁闷   查了很多资料和计算软件  也不知道到底低通滤波这个取值该怎么定...
1.前面(PWM)输出阻抗必须很低,最好小于数十欧,后面(Vref)输入阻抗必须够高,最好大于一兆欧。可是(PWM)输出阻抗其实不是单片机PWM端口内部的电路阻抗吗,怎么知道够不够低呢?后面(Vref)输入阻抗其实是TL494误差放大器端口的输入阻抗,根据放大器一般都是输入阻抗高的特点,这样的话是不是刚好算可以了呢?
2.另外,此滤波电路转折频率为3.4Hz,这意味着该Vref电压不可能较快变化。是否太低了?  不知道多少算合适呢   而且为什么好多资料的讲解对无源滤波介绍的较少  公式也是大多写的1/2*pi*RC,有的人说转折频率也是这个公式,说截止频率也是这个公式,请问到底这两个是不是同个东西啊?截止频率怎么算啊
3.有个问题不明白,假如PWM输出的是2V(需要的参考电压),但是经过这个无源滤波的电阻后,不会降低到不是所要的2V吗?

网友A:
45楼:
1、单片机PWM端口输出阻抗比较高,加一级CMOS门电路如74HC04作为缓冲即可。这已经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若要求PWM幅度更稳定时需要更复杂的电路。TL494误差放大器同相输入端输入阻抗已经够高,满足要求。
2、就是这个公式。转折频率和截止频率,一个意思。
3、只要后级输入阻抗足够高,你要的2V就不会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74HC04作为缓冲即可   这个不是倒相了吗...  还是说要用两路?两次取反?

网友A:
47楼:
倒相有什么关系?你把PWM的占空比也倒过来就是了。
如果不愿意把PWM的占空比也倒过来,那就用两次反相器。

楼主:
48# maychang 恩  好
你上次说的单片机产生的PWM频率大致保证是低通滤波截止频率的10倍,同时是输出端低通滤波的百倍,我想如果让单片机产生10Khz的PWM波,就可以满足了,但是有点疑惑,输出端不是应该越直流越好吗,直流的频率是0,感觉应该要截止频率越低才越能保证低频通过啊,才更能得到直流啊,如果按单片机产生10KHZ PWM来算,输出端截止频率大概是100HZ,不知道会不会高呢?

还有一个很傻的问题,不是低通滤波的目的是让低于截至频率的波通过吗,单片机产生的PWM波比截止频率还要高10倍的话,比如刚说的,按PWM是10KHZ,截止频率是1KHZ,那不是PWM都被滤掉了吗?呵呵  虽然这两天也都在看一些低通滤波的资料想去理解,但是可能这块比较简单,大多介绍的有源的,所以也没多少实质性理解  知道的还是比较肤浅   呵呵

网友A:
49楼:
开关电源输出端是直流,但这个直流却是在变化的,要随你的控制而变化,也会随负载变化而变化。这个“变化”就有频率概念在里面了。
假定负载电阻突然变大,这将使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升高,你总不会希望输出电压过1秒才恢复原值吧?显然恢复到原值的速度是越快越好。
普通的开关电源,恢复时间可以做到1ms之内。对应的频率大约数kHz。那么你的PWM经滤波后的变化速度不应该比这个数值更慢(倒也不一定要十倍那么多),至少也要数kHz,换言之,滤波电路的转折频率绝不能比数kHz更低,至少至少,也需要1kHz。如果PWM滤波转折频率低到数Hz,那么你设置输出电压时,就会在按下键之后等待一秒半秒,输出电压才缓慢上升或下降到新值。

楼主:
50# maychang 1.哦  明白了许多  但还有一个很傻的问题:不是低通滤波的目的是让低于截至频率的波通过吗,单片机产生的PWM波比截止频率还要高10倍的话,比如刚说的,按PWM是10KHZ,截止频率是1KHZ,那不是PWM都被滤掉了吗?呵呵  虽然这两天也都在看一些低通滤波的资料想去理解,但是可能这块比较简单,大多介绍的有源的,所以也没多少实质性理解  知道的还是比较肤浅   呵呵

2.还有一个疑惑,单片机产生的PWM信号,经低通滤波后为一直流电压,该直流电压数值与PWM占空比成正比关系。因此单片机控制其输出的PWM信号占空比(通过写入某寄存器一个数实现)即可控制该直流电压数值。这是你之前的说的,当时以为是通过什么电路后产生具体的所要的电压的,难道就是低通滤波?占空比不同的PWM波通过低通滤波后,幅度会变化吗? 还有改变了多少的占空比是对应了1V的电压变化呢,这个关系是怎样知道呢

网友A:
51楼:
1、就是要让PWM里面交流成份都滤掉,滤得越干净越好。之所以要10倍频率,还要三节,就是为了让PWM里面交流成份滤干净些(只剩千分之一二)。
2、就是低通滤波啦!滤波后幅度当然要变化,但我们要的是随占空比变化而不随PWM频率变化。
占空比与滤波后输出直流电压是正比关系,占空比为1时直流输出电压就是PWM峰值(幅度)。你要多大的直流电压变化,如果大于PWM滤波后输出直流电压变化,可以加放大器(实际上TL494里面已经有了),如果小于PWM滤波后输出直流电压变化,两个电阻分压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低通滤波器 让某一频率以下的信号分量通过,而对该频率以上的信号分量大大抑制。我的意思是PWM波信号 的频率,它本身的频率(不是交流干扰什么的杂波等),如果设置的比截止频率还高很多,那不是属于概念里说的后者部分,应该是被抑制掉的吗,我是这点卡壳了,不知道哪想错了,还有PWM信号应该是有频率的直流信号吧,他只是高低电平交替,但是方向没有变化啊
2.我要多大的直流电压变化好知道,这个所要我只能去控制占空比,但是我不知道滤波后电压变化与滤波前的占空比具体关系是怎样的啊,除非是线性的? 像你说的占空比为1时直流输出电压是PWM峰值(幅度),所以假如峰值为5V,那么当我只要把占空比通过程序调整为0.5,那么输出就为2.5V,同理,占空比调整为0.6时,那么输出就应该是0.6*5=3V?  是这样算吗

网友A:
53楼:
1、没错,PWM信号“本身的频率”就是要被抑制掉,至少抑制掉绝大部分。
数学课学过傅立叶展开吧?PWM信号函数经傅立叶展开后是无穷多项,我们只要第0项,即直流成份,其它统统都滤掉。
2、我在52楼已经说过,是正比关系。“正比”是强过“线性”的,线性函数关系里面,常数项为零,才是正比。

网友G:
呵呵!

一山住两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道理好像明白了很多   呵呵   原来是傅立叶那块的内容   当时都没学好  怪不得不懂
1.那这样的话  其实低通滤波并不是完全阻止超过截至频率的信号的全部啊   只是阻止有频率的那部分分量   我开始以为是只要这个信号的频率高于了截至频率   那它的一切东西都通不过的意思呢
2.那我按那样算就是正确的了。但是请教下AVR产生的这个PWM幅值最高可以达到多少呢(AVR这块小弟现在也是初学,很惭愧这么多不懂的,呵呵),按道理应该至少至少要求可以达到5V,这样调节占空比时候参考电压才能达到5V,应该可以达到吧?
3.之前聊到的频率关系应该没问题吧?就是单片机产生的PWM频率10K以上,低通滤波截止频率1K以上,输出端的低通滤波截止频率100HZ以上?

网友E:
回复 网友H:
要不直接AVR通过DAC来调压得了...

网友A:
56楼:
1、正因为如此,我很反对用“截止频率”这样的说法,说“转折频率”不容易产生误解。
2、我在52楼 2、回复过了。
3、可以。

楼主:
58# maychang 恩  非常正解  非常感谢
1.在问个概念性的问题  PWM算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呢   是不是算数字信号  然后低通滤波后成为的是模拟信号?
2.帮我看看下面这个大致画好的框图好吗,也算原理图了(先试做下可调怎么实现,所以没有按原计划的输出250V那么大,按全安全电压来做的,输入只有24V,输出要求5V到28V吧,先看看能不能做到),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错误,或者不完善的地方,以及参数 型号选择是否有问题等?算是帮忙审下吧,小弟初学乍到,望多多帮助了。
图里面只是电源部分,单片机控制升压和降压的按键部分(先采用两个外部中断试?)、以及显示部分,准备先利用已有的开发板搭

楼主:
58# maychang 还有,我对低通滤波那部分用protues仿真了一下如下图(黄色那条是低通滤波后的波形,红色那条是直流4V做参考波形,蓝色那条是PWM没低通滤波前的波形),发现直流是出来了,但是发现衰减很大啊,PWM幅度为5V,测下接示波器端电压只剩下2..48V,即使再接个大电阻500K上去,电压都没反应,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
60# sxhqx 神马收获哦   也不参与讨论  鄙视伸手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忙??有时间帮我解答下哦59楼以下的好吗  不过你可以有时间再帮我慢慢看都没关系  非常感谢哦

楼主:
maychang 前辈  怎么回事啊  空了两天了啊  怎么不回了啊....:L   都是我在问  不会被我问怕了吧??

楼主:
maychang 前辈说句话吧  我来了无数次了  只为看你有没有来  :lol

网友A:
59楼:
1、“PWM算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呢”
这要看对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是如何定义的。
数字信号应该是信号的某状态“代表”数字,例如通常的数字芯片用高电平代表“1”,低电平代表“0”。并非脉冲信号就一定是数字信号,连续变化的信号就一定是模拟信号。电话拨号,过去是用脉冲,现在都是使用双音频。虽然是音频信号,它却“代表”数字,所以是数字信号。PWM信号并不代表数字,所以是模拟信号。不过,单片机产生PWM并控制其占空比,是靠向某寄存器写入一个数字实现的,这一点与D/A芯片相同。
2、该图(已经是部分原理图)错误不少。
(A)功率开关管发射极电阻用到1k,这是不可能的。
(B)输出整流管用1N4003,将发热过甚,可能烧毁。此处应该用高速二极管,可以考虑UF4007。
(C)TL494内部两支输出管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没有上拉电阻不能工作。
(D)L1在反激电路中没有什么用。如果是正激电路,宜放到D1D2负极联接处。
(E)U2(TL431)处标注过压检测,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
(F)PWM输出经滤波后,送入TL494的2脚。该引脚输入阻抗甚低(反相输入端)。
(G)功率输出是单端反激电路,二极管D1没有什么用。
暂时看到这么多,反馈的相位等等还没有看。

网友A:
61楼:
好像是正常的。
PWM幅度0~5V,占空比约50%,输出应该是2.5V。现在测量到2.48V,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66# maychang 哦  非常感谢   不然真是   我这第一个产品就得烧多少东西了
麻烦你继续帮我挑挑问题哦    你也可以慢慢看  然后像这样罗列下来   我现在这是第一次做产品   也不要求太急的东西    慢慢学习了
我先消化你现在给的这些    然后反馈给您  再次无限感谢您的帮助  (眼泪...  哗哗的)
还有您的渊博知识  真是让小弟由衷的折服和敬佩...  我就是您最忠实的粉丝

网友A:
68楼:
产品?不是电赛题么?
产品那是要咨询费的。

楼主:
69# maychang :lol我说的产品非市场上理解的产品啊   就是自己产的东西的意思而已      因为我以前没一个人设计过东西啊    更没做过电源    这次的东西是全流程都是自己在做    所以就称他为产品了   哈哈  不是商业性的啊  恩  就是某年的电赛题啊   作为毕设题    拿来做的

楼主:
66# maychang 如图按你提的做了部分修正:
(A)功率开关管发射极电阻用到1k,这是不可能的。

嗯,的确,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呢,今天查了下确实当集电极输出时,发射极电阻更无需接电阻了,我直接删了,应该没错吧?
(B)输出整流管用1N4003,将发热过甚,可能烧毁。此处应该用高速二极管,可以考虑UF4007。

本来想用IN4007的,但是当时好像看了下IN4003的耐压也够了,就用上了,没考虑电流?

(C)TL494内部两支输出管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没有上拉电阻不能工作。

学习了,确实才发现这个问题.

(D)L1在反激电路中没有什么用。如果是正激电路,宜放到D1D2负极联接处。

这点确实很重要,我说你点出来了我去看时怎么也都看不懂了,是我画错了,因为变压器同名端被放上面了,电路也画反了...嘿嘿。
不过我是考虑的让它和电容构成的是输出端的低通滤波器啊,它的取值也是按我们之前说的100多HZ算来的...  我现在把它放在变压器异名端了,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E)U2(TL431)处标注过压检测,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

这点我是想着如果输入的电压过高,输出也就跟着高了,所以就将其检测出来,发给单片机,然后通知用户电压超过了设定值(我设的是60V),实现报警。不过好像是有点牵强了,但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过压保护,您觉得过压保护这点应该怎么做好呢,用继电器保护起来?有见到过相关做法,但是怕这样系统更复杂了。还有是不是直接采样输出好点?

(F)PWM输出经滤波后,送入TL494的2脚。该引脚输入阻抗甚低(反相输入端)。
学习了,还有,是不是所有的运放之类的,比较器,跟随器之类的,都有这么一说啊?

(G)功率输出是单端反激电路,二极管D1没有什么用。

那我直接删除了,开始是因为那个电感位置放错了,还想着可以实现放电作用呢...  呵呵  太天真了我

暂时看到这么多,反馈的相位等等还没有看。

继续哦。不然我真的是要手舞足蹈的见阎王了,我就茫然无措了...
帮助别人即是修行自己   何况我现在非常后悔知识没学扎实,想要弥补一下,多帮帮小弟了哦,好人有好报啊
晚辈再次谢过了....
要经常过来讨论哦    图要继续帮我看哦

网友A:
71楼:
反激电路,L1根本没有用,如果存在且电感量那么大,反激将不能工作。
TL494输出管集电极负载用47欧,计算其上电流没有?还是随便画上的?
TL494内部运放输出(3脚)反馈到同相输入端(1脚),那是正反馈,不能工作的。
模拟电路,尤其是开关电源知识欠缺太多,需要补习。

楼主:
反激电路,L1根本没有用,如果存在且电感量那么大,反激将不能工作。
哦  我还想着作为LC低通滤波呢...  那换成RC低通?
TL494输出管集电极负载用47欧,计算其上电流没有?还是随便画上的?
这个电阻是参考的在TL494规格书里的一个降压电路里用的电阻值啊,电阻太小了吗?
TL494内部运放输出(3脚)反馈到同相输入端(1脚),那是正反馈,不能工作的。
哦   是哦   哎  忘记了  改(F)点输入阻抗问题的时候直接给调换了下1、2脚的走线  漏了反向输入端上连3脚的电路....
模拟电路,尤其是开关电源知识欠缺太多,需要补习。
恩  是啊  所以现在知道学习了   哎  以前的时光匆匆过去了没好好学,现在才知道这里面有好多东西要补....

网友A:
“那换成RC低通?”
换什么通,D1阴极必须联接C3。

“电阻太小了吗?”
15V/47欧,是0.319A,超过TL494允许值250mA。

楼主:
换什么通,D1阴极必须联接C3。
那输出端的低通滤波是指的...?  难道只要电容?  还是说D1后跟一个电容,然后再来一层低通滤波呢?还有那这里的低通滤波不能用LC的了?
15V/47欧,是0.319A,超过TL494允许值250mA。
嗯  发现我经验严重不足啊  我一开始也怀疑会不会太小,但是后来想到15V是经过47欧以后进的是三极管的集电极,所以电压足够分掉了,却没想到导通时的电流值...  不过还是有点疑问,TL494电气特性里是有说推荐的集电极输出电流为200MA,但是也有给出两管并联时的电流范围为1.0MA-500MA啊,如下图,所以,因为我就是两管并联输出的啊,不知道按允许值500mA可以不?
但是为了保险期间,还是把47欧的电阻给改大点了,换成100欧的吧,导通电流150MA,可以吗

网友I:
有没有3525资料?

网友J:
如果不能仿真  难道只能一次次做板来试验?”
可以开关电源部分和单片机部分,两部分分别仿真。
当年没有仿真软件时,开关电源或单片机怎么用的?无非是在实验板上搭电路,一次次修改,整个电路确定之后再做板。

楼主:
75# 492063811 maychang 前辈五一过的快乐吗   75楼又没回我了...

楼主:
maychang前辈   75楼等您回复呢.....

网友A:
82楼:
75楼问题。
1、反激电路,输出的整流二极管必须直接接电容。
反激工作原理,是开关管导通期间电源向变压器储存能量,开关管关断期间变压器中能量通过二极管向电容和负载释放。
在输出端的电容之后,你愿意加LC滤波,那个随你高兴。但需要注意的是该LC滤波电路会改变整个反馈环路的幅频相频特性(用另一种话语说就是会增加极点),这可能会使环路不稳定。设计时必须仔细计算。
2、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经典  继续琢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