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变压器如何设计?

楼主(2011-04-13):
我准备做一个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
   1. 输出5V、2A;
   2. 输入交流85V~265V;
   3. 效率为75%;
   4. 使用一个内置有耐压为700V的开关管的电源IC ( TNY280);
   5.使用一个副绕组来给IC提供工作电源(约为16V);
   6.使用TL431来进行稳压。
根据以上条件如何来计算设计开关电源变压器.

网友A:
21IC有个“在线工具”栏目,里面有反激变压器设计软件。
不过,就算设计出来了并且可以正常使用,这样设计之后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楼主:
我找了一下,没找到。

楼主:
谢谢你!!
不过,我就是在“在线工具(34)”里面找的,没有你所说的那种工具呀。

网友B:
建议还是自己设计个吧

楼主:
6楼: 建议还是自己设计个吧
6楼的朋友,能不能提示一下教我怎么来设计呀?

网友A:
7楼:
确实“在线工具”里面没有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软件,可能是删掉了。

学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建议看 赵修科《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

网友C:
我帮你算吧

楼主:
8楼的朋友,谢谢!我下载这方面的书看看。
9楼的朋友能不能教我怎么算啊?俗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嘛!

网友D:
这么宽的电压,变压器抗不住啊

楼主:
有个朋友算出的初级的匝数为72T,线径为0.18;次级为5T,线径为0.5;副绕组为10T,线径为0.18。
以上不知道对不对,很想通过实践来验证一下,但苦于不知道铁芯用什么材质,用什么骨架?

网友B:
网上有一些教程
MAY大叔说的那本书上面也有的

网友B:
先给你个链接 慢慢看 或许有帮助
给你短息了

楼主:
非常感谢snakeemail  !!!
我先看看!

网友E:
可在百度里找一下(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设计.pdf)

网友F:
太好了,学学

网友G:
既然芯片都选定了,直接用PI Expert 8就搞定了。

开关电源及变压器设计软件PI XLs Designer v8.0版本(中文版)
PI XLs Designer v8.0新增功能 支持HiperPFS?的升压拓扑结构设计 支持HiperTFS?的双开关正激拓扑结构设计 现在提供采用EMI屏蔽技术的LinkSwitch-II器件的变压器构造 支持LinkSwitch-PH和LinkSwitch-PL的反激式拓扑结构设计 PI Expert Suite v8.0集成了以下三个组件: PI Expert:是自动化的图形用户界面(GUI)程序,它可以根据用户的电源规格参数,自动生成围绕Power Integrations某一IC产品系列的电源转换方案。PI Expert可提供构建和测试工作原型所需的所有必要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完整的工作电路图、物料清单(BOM)、电路板布局建议以及详细的电气参数表。PI Expert还可提供完整的变压器设计,包括磁芯尺寸、线圈圈数、适当的线材规格以及每个绕组所用的并绕线数。此外,还可生成详细的绕组机械装配说明。该程序可以将设计时间从数天缩短至几分钟。 PI Xls Designer:PI Xls Designer是基于设计表格的应用程序,能让电源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控制。同时,也提供包括详细的绕组机械装配说明在内的变压器构建支持。PI Xls Designer可以使用输入、输出以及其他所有必需的设计规格,执行所有必要的计算,以设计和评估采用Power Integrations的IC的电源转换方案。 PI Viewer:该工具可查看用旧版PI Expert创建的设计文件。 下载地址: http://www.powerint.cn/sites/def ... xpertSuiteSetup.exe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点!!!

网友H(2013-01-29):
这个计算好难

网友I(2013-04-05):
反激式开关变压器如何设计

网友J:
主要是根据功率选择好磁芯,根据磁芯计算好匝数和气息就可以了,其他的变比可以计算,电流使用多粗的线可以根据3-4A/m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