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浮点转化为定点数据,如何转化

楼主(2011-04-13):
DSP浮点转化为定点数据,如何转化

网友A:
使用Q格式;
具体可以去维基百科上面科普一下。

网友B:
这个问题想明白了就很简单,但是要给你解释清楚,需要花2页纸,不能在这里给你解释,你还是到书店找书来看吧。

网友C:
乘以2^n然后转换十六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