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MOS管问题,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2011-04-13):
有一反激开关电源,使用FPQF8N60一切正常,如果换FQPF8N80C,温度在-20°C时,一上电(~220V)MOS管就击穿了,为什么?这两种管由同一供应商提供货,并保证都是仙童产品!

网友A:
帮忙顶一下,等待高人来解答

网友B:
有一反激开关电源,使用FPQF8N60一切正常,如果换FQPF8N80C,温度在-20°C时,一上电(~220V)MOS管就击穿了,为什么?这两种管由同一供应商提供货,并保证都是仙童产品! ...
引用 楼主:

很奇怪

难道你用的双管反激?

如果单管的话,好像600V的不行啊

楼主:
回楼上:
是单管
事实就这样,电源输出24,5V两组,共40W;非低温时都正常

网友C:
仔细看看datasheet或跟原厂切磋一下,看看是不是低温特性不好。

楼主:
看datashee没t问题啊!-55°C

网友D:
管子寄生参数不一样,系统自激了。

楼主:
常温下正常工作,测量不到自激波形:'(

楼主:
自激也不会通电瞬间就击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