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膜电阻是否一定可以替代碳膜电阻?

楼主(2011-04-13):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的.你看要使用碳膜的哪些特性了,如果仅仅是使用电阻值,就可以.

网友B:
碳膜电阻用于振荡的电路最好不能用金属膜电阻代替

网友C:
阻值和功率满足就可以替代。

网友D:
可以吧,3楼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E:
耐压也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