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DSP内存最大多大

楼主(2011-04-13):
TI的DSP内存最大多大

网友A:
也就不到200k吧

网友B:
这么小的内存啊

网友C:
有2MByte片内存储器的,比如TMS320C645X,不过价格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D:
楼主需要多大的内存呀?

楼主:
MSP430学习笔记(1)
这只是我在学习TI公司生产的16位超的功耗单片机MSP430的随笔,希望能对其他朋友有所借鉴,不对之处还请多指教。

下面,开始430之旅。

讲解430的书现在也有很多了,不过大多数都是详细说明底层硬件结构的,看了不免有些空洞和枯燥,我认为了解一个MCU的操作首先要对其基础特性有所了解,然后再仔细研究各模块的功能。

1.首先你要知道msp430的存储器结构。典型微处理器的结构有两种:冯。诺依曼结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统一编码;哈佛结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msp430系列单片机属于前者,而常用的mcs51系列属于后者。

0-0xf特殊功能寄存器;0x10-0x1ff外围模块寄存器;0x200-?根据不同型号地址从低向高扩展;0x1000-0x107f seg_b0x1080_0x10ff seg_a 供flash信息存储

剩下的从0xffff开始向下扩展,根据不同容量,例如149为60KB,0xffff-0x1100

2.复位信号是MCU工作的起点,430的复位型号有两种:上电复位信号POR和上电清楚信号PUC。POR信号只在上电和RST/NMI复位管脚被设置为复位功能,且低电平时系统复位。而PUC信号是POR信号产生,以及其他如看门狗定时溢出、安全键值出现错误是产生。但是,无论那种信号触发的复位,都会使msp430在地址0xffff处读取复位中断向量,然后程序从中断向量所指的地址开始执行。复位后的状态不写了,详见参考书,嘿嘿。

3.系统时钟是一个程序运行的指挥官,时序和中断也是整个程序的核心和中轴线。430最多有三个振荡器,DCO内部振荡器;LFXT1外接低频振荡器,常见的32768HZ,不用外接负载电容;也可接高频450KHZ-8M,需接负载电容;XT2接高频450KHZ-8M,加外接电容。

430有三种时钟信号:MCLK系统主时钟,可分频1 2 4 8,供cpu使用,其他外围模块在有选择情况下也可使用;SMCLK系统子时钟,供外围模块使用,可选则不同振荡器产生的时钟信号;ACLK辅助时钟,只能由LFXT1产生,供外围模块。

4.中断是430处理器的一大特色,因为几乎每个外围模块都能产生,430可以在没有任务时进入低功耗状态,有事件时中断唤醒cpu,处理完毕再次进入低功耗状态。

整个中断的响应过程是这样的,当有中断请求时,如果cpu处于活动状态,先完成当前命令;如果处于低功耗,先退出,将下一条指令的pc值压入堆栈;如果有多个中断请求,先响应优先级高的;执行完后,等待中断请求标志位复位,要注意,单中断源的中断请求标志位自动复位,而多中断的标志位需要软件复位;然后系统总中断允许位SR.GIE复位,相应的中断向量值装入pc,程序从这个地址继续执行。

这里要注意,中断允许位SR.GIE和中断嵌套问题。如果当你执行中断程序过程中,希望可以响应更高级别的中断请求时,必须在进入第一个中断时把SR.GIE置位。

其实,其他的外围模块时钟沿着时钟和中断这个核心来执行的。具体的结构我也不罗索了,可以参考430系列手册。

明天开始,讲述msp430单片机C语言编程的故事。

楼主:
上回把430单片机的基础特**待了一下,让大家整体有了结构的印象,今天我想在写一下c语言对430编程的整体结构。基本上属于框架结构,即整体的模块化编程,其实这也是硬件编程的基本法则拉(可不是我规定的法则哦)。

首先是程序的头文件,包括#i nclude <MSP430x14x.h>,这是14系列,因为常用149;其他型号可自己修改。还可以包括#i nclude "data.h" 等数据库头文件,或函数变量声明头文件,都是你自己定义的哦。

接着就是函数和变量的声明 void Init_Sys(void);系统初始化

系统初始化是个整体的概念,广义上讲包括所有外围模块的初始化,你可以把外围模块初始化的子函数写到Init_Sys()中,也可以分别写各个模块的初始化。但结构的简洁,最好写完系统的时钟初始化后,其他所用到的模块也在这里初始化。

void Init_Sys()
{
   unsigned int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以下对各种模块、中断、外围设备等进行初始化

                         ........................................

   _EINT();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
}

这里涉及到时钟问题,通常我们选择XT2为8M晶振,也即系统主时钟MCLK为8M,cpu执行命令以此时钟为准;但其他外围模块可以在相应的控制寄存器中选择其他的时钟,ACLK;当你对速度要求很低,定时时间间隔大时,就可以选择ACLK,例如在定时器Timea初始化中设置。

主程序: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InitSys();     //初始化

                                       //自己任务中的其他功能函数

                                            。。。。。。。。。。。。。。。。。。。。。

                                      while(1);

                                    }

主程序之后我要讲讲中断函数,中断是你做单片机任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可以说是灵魂了(夸张吗)。

                       /*****************************************************************************
                         各中断函数,可按优先级依次书写
                          ***********************************************************************/

举个定时中断的例子:

    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_A(void)
                                   {
                                    TACTL = TASSEL0 + TACLR;              // ACLK, clear TAR
                                    CCTL0 = CCIE;                         // CCR0 中断使能
                                    CCR0=32768;                           //定时1s
                                    TACTL|=MC0;                           //增计数模式
                                    }

     中断服务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

                                 {

                                    // 你自己要求中断执行的任务

                                  }

当然,还有其他的定时,和多种中断,各系列芯片的中断向量个数也不同。

这就是简单的整体程序框架,写得简单啦,还忘谅解,明天详细了解一下各外围模块的初始化和功能,晚安

楼主:
MSP430读写擦除FLASH程序
引用 网友E:

 //参数:wAddr为地址,范围0x1000~0xFFFF

void ReadFlash(U16 wAddr,U8 *bBuf,U8 bLen)
{
   while (bLen--)
     *bBuf++=*(U8 *)wAddr++;
   return;
}

void WriteFlash(U16 wAddr,U8 *bBuf,U8 bLen)
{
    U8 reg1,reg2;

    reg1=_BIC_SR(GIE);

    reg2=IE1;IE1=0;
    while (bLen--) {
      while (FCTL3&BUSY);
      FCTL3 = FWKEY;
      FCTL1 =FWKEY+WRT;
      *(U8 *)wAddr++=*bBuf

      while(FCTL3&BUSY);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LOCK;
    }
     if(reg1&GIE) _BIS_SR(GIE);
     IE1=reg2;

    return;
}

void EraseSectorFlash(U16 wAddr)
{
    U8 reg1,reg2;

    reg1=_BIC_SR(GIE);

    reg2=IE1;

    IE1=0;

    while(FCTL3&BUSY);

    FCTL3 = FWKEY;

     FCTL1 = FWKEY+ERASE;

   *(U8 *)wAddr=0;

    while(FCTL3&BUSY);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LOCK;

    if(reg1&GIE) _BIS_SR(GIE);
         IE1=reg2;

    return;
}

楼主:
MSP430 单片机C语言和汇编语言混合编程

刘玉宏

摘要:为了发挥C语言和汇编语言各自的优点,二者需要相互调用函数。本文首先介绍了MSP430单片机的C语言函数的参数传递规则,然后对C语言和汇编语言的混合编程进行了详细描述,最后给出应用实例。

关键字:MSP430单片机 IAR C语言  汇编语言 混合编程

中图分类号:TP368.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In order to play the vritues of c and assembler language,they need to call each other’s funct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ules of C-Compiler for passing variables between functions, mixing c and assembler with MSP430 in details,then gives an application example.

Keyword:MSP430 MCU;IAR C-Compiler;Assembler Language;Mixing Programming

MSP430是一款16位的单片机,它具有超低功耗、丰富的片内外围模块、多样的可选型号、软件对硬件的灵活控制能力等优点。因此特别适合于以电池为电源的应用场合或手持设备,目前在国内主要应用于三表系统和消防设备方面。MSP430单片机的开发软件较常用的是IAR公司的IAR Embedded Workbench集成开发环境,它可以编辑、汇编和编译汇编语言和C语言源文件,并且其C语言和汇编语言具有相同格式的头文件,给开发带来了灵活性。C语言具有编程简单,可以移植等优点,但是产生代码较长,对硬件的直接控制能力相对较弱;汇编语言产生的代码较小,控制硬件灵活,但是可读性差,移植困难,因此为了发挥各自优点,产生高速度、高效率的代码混合编程是最好的选择。

1  IAR C语言编译器的参数传递规则

1.1 寄存器应用

C语言编译器把单片机的寄存器分成两组来使用:

(1)高速暂存器(R12-R15),这组寄存器专门用作参数传递,因此调用时不需要保护。

(2)其它普通寄存器(R4-R11),这组寄存器主要用作寄存器变量和保存中间结果,因此调用时必需保护,这一点C语言编译器是自动处理的。

1.2 堆栈结构和参数传递

除最左边的两个参数外,其余参数入栈传递

中断返回地址

被保护的寄存器

高地址

堆栈指针

堆栈

低地址

每一次函数调用会创建一个如图所示的堆栈结构

一个调用者函数传递给被调用函数的参数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传递的,换句话说就是除了最左边的两个参数用寄存器传递外,其余参数用堆栈传递,并按从右到左的顺序入栈。若最左边的两个参数属于结构或联合类型,那么它们也用堆栈传递。函数的返回结果根据其类型存放在R12或R13:R12寄存器对,若返回结果属于结构或联合类型,那么R12中存放的是指向返回结果的指针。

1.3 中断函数

C语言编译器编译中断函数时会自动保护所有用到的寄存器(包括R12-R15在内),状态寄存器SR的保护是中断处理过程自动完成的。中断函数中用到的任何寄存器都会用PUSH Rxx指令保护,中断服务结束用后POP Rxx指令恢复;RETI指令会自动恢复状态寄存器SR和从中断返回。

2  对汇编语言函数的约定

一个能被C语言函数调用的汇编语言函数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符合C语言编译器的参数传递规则。

(2)具有PUBLIC入口标号。

(3)对C语言调用者函数声明为外部函数,并且允许参数类型检查和提升(可选)。

2.1  局部存储分配

如果汇编语言函数需要局部存储空间,有两种分配方法:

(1)分配在硬件堆栈

(2)分配在静态空间,但是函数不能重入。

2.2 中断函数

因为中断可能发生在程序执行的任何期间,所以调用约定并不适用于中断函数。因此必需注意以下几点:

(1)必须保护所有用到的寄存器。

(2)必须用RETI返回。

(3)把SR中各标志位当做未定义来使用。

(4)中断向量定义在INTVEC段

3 混合编程

明确了以上约定,混合编程就非常容易。基本做法是:

(1)C语言源文件用‘extren’关键字导入被汇编语言源文件导出的标号。

(2)汇编语言源文件用‘PUBLIC’关键字把标号导出给C语言源文件。

(3)汇编语言源文件用‘EXTREN’关键字导入被C语言源文件导出的标号。

(4)C语言源文件把标号导出给汇编语言文件,则不需要关键字。

(5)把写好的C语言源文件和汇编语言源文件加入工程,并用各自调用函数的指令调用即可。

4 应用实例

4.1  C 语言函数和汇编语言函数相互调用

在这个示例中C语言函数main()调用汇编语言函数get_rand()以得到一个随机数;汇编语言函数get_rand()首先调用C语言的标准库函数rand()得到一个整型随机值,然后用调用C语言函数mult()的方法把这个随机值乘以main()函数传递给自己的实参,并把乘积值返回给main()函数。

4.1.1  C语言源文件

/**************************************************************/

/* 文件名:c_source.c                                 2003-01-05 */

/* C语言和汇编语言混合编程,C源程序                          */

/* 这段源程序调用汇编语言函数get_rand()                         */

/* 注意工程必需包含汇编语言源文件 "asm_source.s43"               */

/**************************************************************/

#i nclude <MSP430x14x.h>     /* 头文件 */

extern unsigned long get_rand(unsigned char seed);    /* 汇编语言函数原型声明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seed;   /* 局部变量定义*/

    unsigned long value;

// === 系统初始化 ==========================================

    IFG1 = 0;     /* 清除中断标志1 */

    WDTCTL = WDTPW+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

    P1DIR = 0xff;

// === 系统初始化结束========================================

    seed = 0x55;

    value = get_rand(seed);  /* 调用汇编语言函数get_rand()得到一个随机数 */

    while(1);   /*程序结束*/

}

// === 主程序结束 ==================================================

/******************************************************************/

/* 乘法子程序,供汇编语言函数调用 */

/******************************************************************/

unsigned long mult(int x , int y)

{

    return (x *y);   /*x乘y */

}

// === 乘法子程序结束 ================================================

4.1.2 汇编语言源程序

; ******************************************************************

; 文件名: asm_source.s43

; C语言和汇编语言混合编程,汇编语言源程序

; 这段源程序调用两个C语言函数,标准库函数rand()和用户自定义函数mult()

; *******************************************************************

        #i nclude "msp430x14x.h"     ; 头文件

        NAME asmfile

        EXTERN rand                 ; C语言标准库函数rand()

        EXTERN mult                 ; c_source.c中用户自定义函数

;====================================================================

; get_rand

;====================================================================

        PUBLIC get_rand             ; 导出函数名给C语言函数

        RSEG CODE

get_rand;

        push R11                  &

楼主:
整体的程序设计结构,包括了所有外围模块及内部时钟,中断,定时的初始化。具体情况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添加或者减少,记住,模块化设计时最有力的武器。

这可是个人总结的经典阿,谢谢支持。因为经常使用149,所以这是149的结构,其他的再更改,根据个人需要。

/*****************************************************************************\
文件名:main.c
描述:MSP430框架程序。适用于MSP430F149,其他型号需要适当改变。
      不使用的中断函数保留或者删除都可以,但保留时应确保不要打开不需要的中断。

\*****************************************************************************/

//头文件
#i nclude <MSP430x14x.h>

//函数声明
void InitSys();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InitSys();     //初始化

start: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   //进入低功耗模式n,n:0~4。若不希望进入低功耗模式,屏蔽本句
goto start;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使用XT2振荡器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对各种模块、中断、外围设备等进行初始化

   _EINT();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若不需要打开,可以屏蔽本句
}

/*****************************************************************************
端口2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端口应当删除其对于中断源的判断。
if((P2IFG&BIT0) == BIT0)
{
  //处理P2IN.0中断
  P2IFG &= ~BIT0;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1) ==BIT1)
{
  //处理P2IN.1中断
  P2IFG &= ~BIT1;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2) ==BIT2)
{
  //处理P2IN.2中断
  P2IFG &= ~BIT2;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3) ==BIT3)
{
  //处理P2IN.3中断
  P2IFG &= ~BIT3;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4) ==BIT4)
{
  //处理P2IN.4中断
  P2IFG &= ~BIT4;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5) ==BIT5)
{
  //处理P2IN.5中断
  P2IFG &= ~BIT5;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2IFG&BIT6) ==BIT6)
{
  //处理P2IN.6中断
  P2IFG &= ~BIT6;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
  //处理P2IN.7中断
  P2IFG &= ~BIT7;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USART1发送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USART1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1Tx()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USART1接收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US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tra1Rx()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端口1中断函数
多中断中断源:P1IFG.0~P1IFG7
进入中断后应首先判断中断源,退出中断前应清除中断标志,否则将再次引发中断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端口应当删除其对于中断源的判断。
if((P1IFG&BIT0) == BIT0)
{
  //处理P1IN.0中断
  P1IFG &= ~BIT0;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1) ==BIT1)
{
  //处理P1IN.1中断
  P1IFG &= ~BIT1;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2) ==BIT2)
{
  //处理P1IN.2中断
  P1IFG &= ~BIT2;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楼主:
else if((P1IFG&BIT3) ==BIT3)
{
  //处理P1IN.3中断
  P1IFG &= ~BIT3;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4) ==BIT4)
{
  //处理P1IN.4中断
  P1IFG &= ~BIT4;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5) ==BIT5)
{
  //处理P1IN.5中断
  P1IFG &= ~BIT5;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P1IFG&BIT6) ==BIT6)
{
  //处理P1IN.6中断
  P1IFG &= ~BIT6;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
  //处理P1IN.7中断
  P1IFG &= ~BIT7;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定时器A中断函数
多中断中断源:CC1~2 TA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1()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switch (__even_in_range(TAIV, 10))
{
  case 2:
   //捕获/比较1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4:
   //捕获/比较2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10:
   //TAIFG定时器溢出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定时器A中断函数
中断源:CC0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AD转换器中断函数
多中断源:摸拟0~7、VeREF+、VREF-/VeREF-、(AVcc-AVss)/2
没有处理ADC12TOV和ADC12OV中断标志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if((ADC12IFG&BIT0)==BIT0)
{
  //通道0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1)==BIT1)
{
  //通道1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2)==BIT2)
{
  //通道2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3)==BIT3)
{
  //通道3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4)==BIT4)
{
  //通道4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5)==BIT5)
{
  //通道5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6)==BIT6)
{
  //通道6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7)==BIT7)
{
  //通道7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8)==BIT8)
{
  //VeREF+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9)==BIT9)
{
  //VREF-/VeREF-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A)==BITA)
{
  //温度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ADC12IFG&BITB)==BITB)
{
  //(AVcc-AVss)/2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USART0发送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USART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Tx()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USART0接收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Rx()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看门狗定时器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比较器A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COMPARATORA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ComparatorA()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定时器B中断函数
多中断源:CC1~6 TB
******************************************************************************/
#pragma vector=TIMERB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1()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switch (__even_in_range(TBIV, 14))
{
  case 2:
   //捕获/比较1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4:
   //捕获/比较2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6:
   //捕获/比较3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8:
   //捕获/比较4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10:
   //捕获/比较5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12:
   //捕获/比较6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case 14:
   //TBIFG定时器溢出中断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break;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定时器B中断函数
中断源:CC0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0()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不可屏蔽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NMI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Nmi()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if((IFG1&OFIFG)==OFIFG)
{
  //振荡器失效
  IFG1 &= ~OFIFG;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IFG1&NMIIFG)==NMIIFG)
{
  //RST/NMI不可屏蔽中断
  IFG1 &= ~NMIIFG;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FCTL3&ACCVIFG)==ACCVIFG)
{
  //存储器非法访问
  FCTL3 &= ~ACCVIFG;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
基本定时器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BASICTIMER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BasTimer()
{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