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和数字电路的电源如何布线?

楼主(2011-04-13):
模拟和数字电路的电源如何布线,???

网友A:
给个小教程你,对于上面的问题,我搞了几年也没有搞懂,惭愧。

网友B:
模拟和数字电路的电源自然要分开, 模拟电源可以由RC 或者 LC 电路与数字电源相连接.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教程我也看看吧,谢谢

网友D:
又学到了点,电源与地最好能不分开走线,每个IC电源旁接个104~

网友E:
我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