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PGA系统,一般FPGA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2011-04-13):
DSP+FPGA系统,一般FPGA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A:
应该看你这套系统的功能是什么了。
一般FPGA挂一些外设(这些外设挂在DSP IO上比较占用DSP的资源,如码盘数据采集等,电机控制系统),数据预处理(大量数据的格式转化、滤波)、增加数据吞吐量(如用乒乓操作)等等。

网友B:
FPGA作图像处理的速度挺快的。

网友C:
还有多多个时钟,提供基准源的

网友D:
其实FPGA可以做DSP所作的事,只是编程会麻烦些

网友E:
DSP专门做运算,FPGA做其它所有杂活。嘿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