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口差异

楼主(2011-04-13):
(无正文)

楼主:
这里用CAN的人那多,就没有高手吗。

资料上说  USB和CAN 不可以共用,但是没有开USB CLK啊。

网友A:
A口,B口的CAN我都用过没有问题。看了一下你的代码也都对。
只是A口不要Remap动作。
另外,如果A口有波形,说明CAN已经运行, 感觉是外部硬件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 A口,还有其他地方要设置啊;

顺便解释下,MCU我用的是 STM32F103C8T6;再IAR编译器 的宏定义,我选择
的是 中容量的(MD)。

网友A:
我是使用的条件是:
  STM32F103C8T6  A12,A13 的CAN Ok
  STM32F103R8T6  B8,B9   的CAN Ok
  IAR 5.5   STM32_Lib_V3.3
我感觉收发器应该接上做试验,而且网络上还需至少有一个CAN节点.
你接上网络再试验一下,我第一次试验就是不接到有CAN节点的网络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默认的CAN口 ,不是PA11(RX),PA12(TX)吗?

波形始终不正确啊。

还是感觉 CAN没有成功映射到PA口。
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