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识别外包

楼主(2011-04-13):
识别摄像头拍到的图片是否符合要求
拍到的图片为黑色线条,黑色线条完整为符合要求

请有能力者联系QQ:33508666
mail: best2002@vip.sina.com

网友A:
条形码识别?

恐怕没你写的这么要求少吧?

估计要分析条形码长宽完整性,那就与条形码规范有关了.不那么容易

网友B:
我感觉也是

网友C:
这个要求没有写出来,要是图片中就一根黑线,那太好做了

网友A:
这个要求没有写出来,要是图片中就一根黑线,那太好做了
引用 网友C:

lz会一脸黑线.哈哈

网友D:
这种最典型的例子比如电力线缆断线识别

说一条黑线,话也是没错,但是只有在无风无雨阳光直射无有农民烧秸秆的时候才能仅仅以一根黑线来识别

还得考虑到使用时间长了以后,保护玻璃甚至镜头脏了的应对

真想做成能长期免维护用在野外实地环境的产品,那个难度还是相当高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带雨刷,带大灯清洗........

测量断线视频方法最弱智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带雨刷,带大灯清洗........

测量断线视频方法最弱智吧?
引用 网友A:

没水没电(比如220KV高压线,你也没地方偷电去)只能靠太阳能干活的地方,让你一年只能维护一到两次,雨刷能用么?大灯清洗有可能么?

视频方式最弱智,但你说说看,怎样才是你认为不弱智的办法?仍然以 220KV 高压线为例。

网友A:
除了太阳能.还有风电...........

除了视频.还有应变..........

楼主:
8字型的黑线,和数码管的8字一样

楼主:
可以做的具体再谈

网友E:
8字型的黑线,和数码管的8字一样
引用 楼主:

:dizzy:

网友A:
哈哈.想起一个同事公司了.最后还是谈成把数码管数据用单片机采集了.

8字黑线还简单.
先框住有效区域.然后做阈值分析,最后做模糊编码转换

钱不多你可以发几张,样例图.别人给你发一个代码就行了.....

网友F:
图像识别跟具体的应用环境关系很大,什么样的传感环境加传感技术决定方案复杂度以及技术可行性。
如果是清晰性很好,并且一致性很好的话,估计找人很容易就做好了。

网友A:
图像识别跟具体的应用环境关系很大,什么样的传感环境加传感技术决定方案复杂度以及技术可行性。
如果是清晰性很好,并且一致性很好的话,估计找人很容易就做好了。 ...
引用 网友F:

在允许的范围内拍10张照片,然后使用软件算法测试通过即可.

然后再拍10张照片作为项目验收用.黑盒测试.

如果做不了,那就必须调整外部状态.比如加led光照等....

楼主:
已经找到合适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