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效率

楼主(2011-04-13):
怎样来测试一款充电电路的充电效率?

网友A:
充电电路输出功率与充电电路输入功率之比,故测量这两个功率即可。

楼主:
我也是这样子认为的,但经常所说的充电效率低,是按照充电电流来算充电时间,而在实际的充电过程中,无法在理想的时间内完成充电的就叫充电效率低吗?
那无线充电器效率又是怎么来测的,用两个线圈互感,输出为恒流的交流电.

网友A:
3楼:
“充电效率低,是按照充电电流来算充电时间……”
那是他所说的充电效率,其定义是他定的,不是我们说的效率。

“用两个线圈互感,输出为恒流的交流电”
其输出不是恒流。

楼主:
电流我是这样子测试的,充电器用直流电源输入为5V 500MA
当充电器没有检测到电池时是没有输出电流的,当放上电池部份时直流电源上电流表就是250MA左右的恒流,而此时的充电电压是一个交流的.

楼主:
有一点很不理解,即然不能恒流为什么测得的确是一个稳定电流?

网友A:
6楼:
“恒流”指的是某些外部条件变化了,但电流保持不变。

楼主:
那像这种输出为交流电压的充电器要怎样测试效率呢?

网友A:
8楼:
交流电压同样有功率这个参数的。
不过,很怀疑你的这个输出为交流电压的充电器可以为电池充电。

楼主:
交流电压同样有功率这个参数的。
这个能详细请一下吗?

稍等马上附上原理图!

楼主:
RE: 一款无线充电器原理图

无线充电器发射部份原理图

楼主:
RE: 一款无线充电器原理图

无线充电器接收部份原理图

网友A:
12楼:
J2两端是交流电压?

楼主:
12楼:
J2两端是交流电压?

那里是电池接负载的

11楼和12楼的 J1 是两个线圈 是两个交流电压

网友A:
14楼:
没有错?两图中的J1是两个互相耦合的线圈?不可能。

楼主:
这就是我们所用的线圈了,大的为发射端的,小的为接收端的

楼主:
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认论一下其工作原理吧!

楼主:
还是没能明白,这种无线充电器充电效率是怎样测试

网友B: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哇

网友C:
呵呵 是不是得考虑时间因素阿

楼主:
那只能估计吧?那效率的百分比呢?

网友D:
无线充电,能距离几米?是不是还得对准方向?

网友E:
LZ是探讨技术吗?

网友F:
L1是耦合线圈还差不多

楼主:
24楼: 无线充电,能距离几米?是不是还得对准方向?
这里的是两个互感耦合线圈,就和变压器里的线圈差不多,两个线圈的距离越近,效率越高
是不是还得对准方向?
是的要保持方向一致的,如果两线圈的方向不一致一个横放一个竖放,效率相对就变低了

楼主:
只知道是这么回事,但还是没有搞清楚这样的充电器效率是怎么测试的.

网友G:
无线充电器?有效距离能有多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