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显示波形线粗细问题

楼主(2011-04-13):
(无正文)

网友A:
信息量太少,没办法说。

楼主:
请问2楼要哪方面信息

网友B:
那就是LZ的波形纹波大,波形粗一些。
好好分析板子吧~

网友C:
:lol 调调聚焦

网友D:
也许是本身波形中有更高频率的高频伴随。

网友E:
波形线粗细和采样率有关,调节samples。

楼主:
脉宽最大为250微妙,采用延时,该函数多长时间调用一次为好。

网友F:
线条粗可能是波形伴随着高频干扰,看起来粗,放大波形能看到整个波形是由很多正当构成的。看看是不是输入电容造成的。或者是示波器探针接入电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