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PS61040驱动1W的LED灯

楼主(2011-04-13):
(无正文)

网友A:
1、输入电压至少1.8V,你的电源电压若是低于1.8V则不能工作。
2、该芯片为稳压输出,不过可以改成稳流输出,取样电阻压降要1V多。

楼主:
二楼的朋友,可以稍具体点告诉下如何改成稳流输出吗?发现一般应用都只有几十mA

网友A:
3楼:
看该芯片datasheet,将电压取样(两支电阻构成的分压器)改成电流取样即可。

网友B:
电源不能小于1.8V,同时也不能大于3~4V,如果小于1.8V可能不能启动,如果大于3~4V,则会通过电感及二极管直接到输出,使LED灯烧掉,必须要使输出大于输入才行。计算下加个电阻什么的也行

这个芯片可以恒流输出。而且是典型的LED驱动。在TI官网的“白光LED驱动”里就可以找到它。而且芯片手册中有此类电路。

输出电流不可能达到350mA的。因为内部MOS管的极限电流才 350~450mA,手册上说是400mA如果输入为1.8V,输出电压为3.6V的话,输出最大才可能200mA,考虑到效率及占空比问题,能到100mA也就差不多了。

楼主:
为什么上传图片是老是说是无效的图片格式呀??大家看看这是个电路图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图可是芯片资料上的典型应用呀!!自己修改了下子就出现这种情况啦!!

网友B:
EN断开了,相当于芯片不存在了,但是电流可以通过电感L1和二极管D1直接加载在负载上

楼主(2011-08-13):
自己作出来了!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