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用普通二极管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1-04-13):
(无正文)

网友A:
发热非常厉害,可能一上电即烧毁。
即使电源输出容量很小(二极管有很大余量),输出电压也比使用高速二极管或萧特基二极管要低很多,也就是说,没有充分起整流作用。

网友B:
发热非常厉害,可能一上电即烧毁

网友C:
效率低,当然也就会发热。如果有反馈,输出电压没问题

网友D:
效率低,不单4007本身发热,功率管也会发热,变压器也会发热,寿命也不会长。一般的开关电源后级整流都采用肖特基二极管。IN4007,4001是低频整流管,一般不会用在开关电源后级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