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电容对电路的影响有多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13):
此电路中C2和C5功能重复,可以去掉其中任一个,但不能两个都去掉。
不过需要注意:对下一级来说,去掉C2和去掉C5,Vout端直流电位是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回复。
如果是这样可以把两个都去掉了吗?

网友A:
3楼:
此图C2C5都可以去掉。
原图C2和C5不能都去掉,是因为都去掉后Q1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有直流通路(通过L),这将改变Q1直流工作点。现在加上了C1,L不能通过直流,故C2C5都可以去掉。
但加入C1后,若L电感量不变,电路的振荡频率和Q值都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