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蚂蚁

楼主(2011-04-13):
我司客户订购设备,要求设备电源输出阶跃响应小于1毫秒(突加满载100A,突甩负载),这个问题很困惑,能否做到?我们不敢签。

请大蚂蚁赐教。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说漏了,电源初态输出0,负载先接上后,突然给定电压。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Hz

虽然不搞电源,但觉得这个应该没难度吧。

那么多大功率的变频器,十几KHz的PWM电源输出呢。

网友B:
那不相当于突然短路?

楼主:
1毫秒内电压由0稳定到12V,负载电流100A。100A电流下电压的建立时间能小于1毫秒吗?

电源是程控的,输出设定范围0.3V到50V,负载最大功率1200W。

网友C:
可以的,但输出反馈电路需要很仔细的设计,这个要求让大蚂蚁搞,没有问题。

楼主:
电压精度全程0.2%(0.3V~50V),在1毫秒内电压能由0建立并稳定在0.2%内吗?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纹波小于:50毫伏@小于1V,100毫伏@大于1V。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当负载突甩时要求一样,而负载突甩时会发电,电流倒灌。滤波电容泄放回路电阻最小也有毫欧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9楼:
负载突甩时会发电?你是什么性质的负载?

楼主:
负载是电机,电机突然切除制动后转速升高,反电势增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哦,我把“负载突甩”理解成输出被切断了。原来甩的是电动机的负荷。
不过,电动机突然甩掉机械负荷,电流不会“倒灌”吧?
再说,负载是电机,为什么要求设备电源输出阶跃响小于1毫秒?没有这个必要吧?电机那么大的转动惯量。

楼主:
电机停止制动后电源负载变轻,当电机达到空载转速后,要求电源电压下降,此时发电倒灌.

这是客户(电机制造厂)的要求,我们不能决定.

检验电机品质(过程控制).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原来如此。
如果需要允许电流倒灌,那么,这个电源可不大容易。电流倒灌,本质上是能量倒灌,即能量从电机返回电源,普通直流输出的电源做不到。
若是倒灌的能量不大,可以让倒灌的这部分能量储存于工频整流滤波的电容内,若是倒灌能量比较大,只能让这部分能量再倒灌回电网。需要100A电流的电动机,估计能量不会太小,只能倒灌回电网了。
此开关电源也不是普通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至少,整流输出就不能用二极管,用二极管整流就无法实现能量倒灌。其输入(220V或380V交流)也不能用二极管整流。
这些约束条件,再加上1ms这个条件,确实有一些挑战性。
不过,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D:
我觉得纹波是不是太小了?
负载性质很关键

网友D:
不过,既然是电机负载,个人认为做不到。
不知道系统的总体情况是怎样的?

楼主:
特种电机的研发和制造的品质控制还是很严的. 电机使用者多时候是不讲究的.

我司客户不少是生产特殊电机的.

不过,象这个客户提出如此苛刻要求,我司头次碰到.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没做过,技术不成熟就接单?做出的东西能好?

网友F:
若这是做电机电源,如此高的参数我认为是没必要的。
若真要这么做,若果对电源效率要求不高是可以的,如果还要求非常高的效率的话让他哭去吧。
如果电流倒灌,可以加程控电子负载。

网友G:
不好意思, 刚刚坐下来看到老彭的贴子, 这个可以在未端加线性伺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