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电子元器件的材质

楼主(2011-04-13):
附件是三极管和电容的实物图,请问这是什么材质的(小弟学疏才浅,惭愧了)?

网友A:
第一个好象能吃的样子″

网友B:
3# iC921 味道貌似还不错的  :lol

网友C:
电容应为有机介质的,具体要看看标注,下面的确认是三极管么?三极管不讲究材质,现在基本上都是硅管,同样要看看型号。

楼主:
是三极管,管子是俄罗斯的,和我们国家的有些不同。

楼主:
我把电路图也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D:
像年糕;P

网友C:
晶体管应该是硅管。

网友E:
是硅材料吧!

网友C:
从电路分析,硅锗混合设计可以排除,纯锗管的话,NPN锗管成本很高,可能性不大,用万用表一量结压降便知。

网友F:
第一个好好吃噢